请问扶他爸t8fg要不要设失控保护,大家请进来讨论下

楼主(2014-10-10):
我是450jj
飞控是lite,已在飞控中设置失控自动返航

遥控器是 t8fg,没设失控保护

请问的是:我这配置,遥控器倒底要不要设失控保护(遥控器上)

如果 要设,如何设,谢谢大神们的指点

进度:按照教程将7通道 fs打开,pos设置为39%,关控后,显示失控保护,且油门回中了

以前在遥控上没设置,显示失控保护,但油门不回中

网友A:
要的,飞控的自动返航是要遥控自动返航给信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要的,飞控的自动返航是要遥控自动返航给信号的

弱弱的问一下,如果关控了,那飞控怎么得到遥控器的失控保护的数据呢?

楼主:
那请问怎么设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弱弱的问一下,如果关控了,那飞控怎么得到遥控器的失控保护的数据呢?

关控了,接收机会检测到并输出数据,天七的接收机会亮红灯

楼主:
还有人来解惑一下么

网友:
大羌的失控保护应设在模式开关通道,但一般只有油门通道可设定失控保护的 就不用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