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ix相机快门位置。。

楼主(2014-10-10):
买了pixhawk飞控用来装航测机,现在遇到问题了,不知道pixhawk的哪个输出端口接相机快门。
麻烦哪位用过的大神指点一二!!

网友A:
我另外做了拍照系统搞定的。 pix 直接驱动问题多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另外做了拍照系统搞定的。 pix 直接驱动问题多多。

佩服,佩服,佩服!

网友B:
参数里可以设置的,输出端口,触发类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数里可以设置的,输出端口,触发类型

我感觉MP的参数设置都是针对APM的,你会设置PIX么?会的话麻烦指点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感觉MP的参数设置都是针对APM的,你会设置PIX么?会的话麻烦指点一下。

他自己没做过,理论上是设置1下,但实际不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他自己没做过,理论上是设置1下,但实际不是这样。

这位大侠搞定没?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位大侠搞定没?

不是讲了,另做了任务系统 自己写程序实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讲了,另做了任务系统 自己写程序实现的。

一是太专业,二是很麻烦,算了还是继续APM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讲了,另做了任务系统 自己写程序实现的。

同行,有没有的交易?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他自己没做过,理论上是设置1下,但实际不是这样。

最近测试了下,rc10端口,用舵机模式,pmw触发红外开关,固定翼固件都无法触发,多轴的固件在地面站面板上可以触发,遥控器不知为何触发不了?怪问题。这个拍照触发模式,在前两年,论坛里就有人用apm早就用过了,到了pix反而问题一堆。前几天装了声纳模块,也是无法启用。
怀疑是否得用QGC刷原生固件解决,再一个不会是国内的pix天生缺陷吧.楼主在apm上可以触发吗?

楼主(2014-11-28):
引用 网友B:
最近测试了下,rc10端口,用舵机模式,pmw触发红外开关,固定翼固件都无法触发,多轴的固件在地面站面板 ...

APM用继电器模式,加光耦,完美触发!

网友C(2015-05-14):
楼主解决pix飞控相机快门的问题了吗?我也想用这个飞控搞航测,另外,照片的pos数据你用这个飞控能实现记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解决pix飞控相机快门的问题了吗?我也想用这个飞控搞航测,另外,照片的pos数据你用这个飞控能实现记录 ...

用APM吧

网友:
楼主有用apm实现了吗?发个方案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