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关于亚拓700单项轴承的问题!!!

楼主(2014-10-10):
我想知道有飞过亚拓700的朋友,你们的单项轴承会不会有打滑???我新机亚拓700L 还没飞几个起落就打滑了,用了永固的红色胶 还是会打滑。现在只好换个全不锈钢的 KDE的牌子,单单一个套就要我400大洋。

网友:
有没涂点单向轴承油试试?

网友:
大机机维护费用确实高

网友:
一个套子可以买一架山寨450了。。。。

网友A:
显然用的胶水不对,要用R48胶水,是绿色的,上胶水之前请把表面用分析纯或者丙酮清洗干净,去油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显然用的胶水不对,要用R48胶水,是绿色的,上胶水之前请把表面用分析纯或者丙酮清洗干净,去油污。。。

我是用这种胶水 是永固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用这种胶水 是永固的。

用亚拓自己带的R48,你这胶水强度不够的。。。。

网友B:
700L飞了一个多月,几十个起落吧,没有发现单项打滑的问题啊,原来也担心过,看过丹尼王的教程去弄,但是发现里面的钢套粘得死死的,根本弄不下来,所以放弃,然后上了套机配的润滑油,一直飞到现在也没出现过问题,都是2200转飞的~还有用了下亚拓带的那个R48性能不咋的,基本上需要上厌氧胶的都打上雷虎的R48,一直用比较放心

楼主:
引用 网友B:
700L飞了一个多月,几十个起落吧,没有发现单项打滑的问题啊,原来也担心过,看过丹尼王的教程去弄,但是发 ...

谢谢经验建议!!!!

网友C:
我700E 飞了几十个起落了。2300转飞的,没打滑,当时也担心呢,不过不知道以后会不会打滑了。话说打滑有啥表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700E 飞了几十个起落了。2300转飞的,没打滑,当时也担心呢,不过不知道以后会不会打滑了。话说打滑有啥 ...

打滑现象好像电调保护,失去动力,但还是有带一点点的动力,够给你降落的。我打滑2次了,都没有炸。就像熄火降落那样。现在换了全不锈钢一体的升级件,一劳永逸!!

网友D:
引用 楼主:
打滑现象好像电调保护,失去动力,但还是有带一点点的动力,够给你降落的。我打滑2次了,都没有炸。就像 ...

用错胶了
R48伺候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错胶了
R48伺候

谢谢 我改天试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打滑现象好像电调保护,失去动力,但还是有带一点点的动力,够给你降落的。我打滑2次了,都没有炸。就像 ...

不锈钢的求链接谢谢啊,到时候换个感受感受

网友:
我的700E二三十个起落后打滑了。用热风枪取出后上了雷虎的R48,装入时不小心倾斜了,装不进去也取不出来,最后用风枪+橡胶锤好不容易装进去,差点废了。所以安装时一定要小心,保证平行装入。

网友E:
楼主你好,详细的单向操作过程可以参考我以下帖子: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99001

换了就直接使用,如果再次打滑就按照以上方法,解决问题。

网友F:
经历过。我的600DFC和700DFC都试过打滑,处理干净上好螺丝胶飞了1000多个起落都没问题了。

另外感觉LZ的问题不是Z-71,是处理过程?,我用的就是Z-71, 个人经验是Z-71比R48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好,详细的单向操作过程可以参考我以下帖子: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 ...

多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经历过。我的600DFC和700DFC都试过打滑,处理干净上好螺丝胶飞了1000多个起落都没问题了。

另外感觉LZ的 ...

请教要怎么处理呢?

网友F:
用酒精把轴承套、和轴承外壁擦干净,均匀上薄薄的一层胶,把轴承平压进去,最好买个手动小冲床受力比较均匀。 装好后静置一晚上,不急就放24小时。

另外就是打滑过的轴承和套之间的间隙如果比较大,胶可能就无效了。那就考虑要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酒精把轴承套、和轴承外壁擦干净,均匀上薄薄的一层胶,把轴承平压进去,最好买个手动小冲床受力比较均匀 ...

我那个可能就是缝隙过大吧。现在我用不锈钢一体化的,应该可以用一辈子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锈钢的求链接谢谢啊,到时候换个感受感受

我是在国外网站买的,你如果需要,你看图片里有他们公司官网地址。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那个可能就是缝隙过大吧。现在我用不锈钢一体化的,应该可以用一辈子的了!!!

不锈钢的单向轴承不会坏?看来国内要赶紧山寨才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在国外网站买的,你如果需要,你看图片里有他们公司官网地址。

在哪里看呀大哥

楼主:
在7楼啊  我上传的照片中有他们的网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