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精灵1代v2版的能用返航点功能绕圈飞行吗

楼主(2014-10-10):
咨询精灵1代v2版的能用返航点功能绕圈飞行吗

网友A:
WKM,A2才有单独的绕点功能。。。
NAZA的航向锁定打开后转向应该是无法改变,也就没法实现对特定目标的绕点(改变返航角)。

网友B:
听楼主这么一说好像有点可能,比如要拍大楼,在楼顶收星后起飞,十米外开返航点锁定,就是没测试过,naza的设定,roll方向是以返航点为圆心画圆,还是跟普通飞行模式一样左右。

网友C:
绕圈飞可以,但是机头方向一直不变

网友D:
反航點鎖定!環繞要看控制技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