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请教云台配平的问题!

楼主(2014-10-10):
买的X宝上的屌丝300+狗台,装其他摄像机时需要配平吗?是不是要在不加电的情况下装上相机云台能够自己平衡?感觉上电后云台自己能带着相机平衡的啊!

网友A:
不加电时相机 应该也保持平衡,否则,必须配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加电时相机 应该也保持平衡,否则,必须配平。

不配平的话有什么影响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配平的话有什么影响啊?

  不通电时相机 会低头或抬头。 通电后,为保持平衡,电机要持续工作以保持平衡。可能会影响云台性能,甚至造成故障。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配平的话有什么影响啊?

不上电时尽量保持平衡的!就像人挑担一样,一百斤大米两头各50斤是最佳的,你非得一边20斤一边80斤,累啊!

网友:
人累了就要休息,电机疲劳了轻则不听使唤的抖抖,重则电机过载发热报废!

网友:
不上电时尽量平衡,至少没坏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