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L8给磷酸锂铁电池包充电

楼主(2014-10-10):
新买了一台PL8,不会用,请老鸟指点。
我要给一个磷酸锂铁电砖充电(4S3P 12V 48AH)
要把PL8调到哪种充电模式呢?

网友A:
模式10,A123 High Pow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式10,A123 High Power.

谢谢,已经在用了。
40A充电,电线好烫手啊,都有点怕。
还有那个破磷酸锂铁电砖,充到3.35V左右以后,就充不进去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已经在用了。
40A充电,电线好烫手啊,都有点怕。
还有那个破磷酸锂铁电砖,充到3.35V左右以后, ...

40A电流大了些,我一般用20A充2组。外场稍微再高些。

3.35充不进去可能内阻差的比较大,充到后面可以用小电流,3-5A,实在不行如果有并充的充电器(UNA6那些)补到3.65.

楼主:
引用 网友A:
40A电流大了些,我一般用20A充2组。外场稍微再高些。

3.35充不进去可能内阻差的比较大,充到后面可以 ...

电池包是4S3P的,我充电时,是选用No模式,还是选用3P模式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池包是4S3P的,我充电时,是选用No模式,还是选用3P模式呢?

4S3P是12片分3组吧,输出是应该3个输出头,3个平衡头吧? 如果那样应该选3P

楼主:
引用 网友A:
4S3P是12片分3组吧,输出是应该3个输出头,3个平衡头吧? 如果那样应该选3P

只有一个平衡头的,有朋友说是用No模式,不是3P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