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了一个月的水.还是没拿定主意买什么云台,

楼主(2014-10-10):
三轴云台.蜻蜓1号?飞宇?XCAM?
应该怎么选噢. 按照控制板选还是按照有什么功能来选?

网友A:
如果不差那几百块钱 建议选DJI的H3-3D  去X宝砍价 1800能买全新的  或者论坛收2手
你选的这些都要折腾并且效果差强人意 还是别省这个钱了 省钱就是费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差那几百块钱 建议选DJI的H3-3D  去X宝砍价 1800能买全新的  或者论坛收2手
你选的这些都要折腾并且 ...

我是APM.好像用不成.不是说要节约这点钱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APM.好像用不成.不是说要节约这点钱

这样啊 要不然换飞控 我不然就将就云台 你自己取舍吧
三轴云台除了H3-3D 其他的都不行 用了就知道了 不是一个档次 这个没什么好纠结的

网友:
山寨的基本差不多

网友:
最近想买  3百多的那种

网友:
300+的刚好到手,之前没弄过云台,我先试试

网友:
看你关注点是什么,
重量?价格?稳定性?售后?

楼主:
谢谢各位. 已经入手蜻蜓1号

网友:
蜻蜓1号效果好吗

网友B:
建议h3-3d,省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建议h3-3d,省事。

都说好??

网友B:
在平行的产品里,它是比较好的一款,目前价格偏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平行的产品里,它是比较好的一款,目前价格偏贵。

狗台还是微单的?

网友:
太多得选啦,X宝上夺得是

网友:
性价比高的有没?也想了解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