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问个菜问题,关于华科尔......

楼主(2014-10-10):
450电直是早晚要上的(现在用100级和模拟器练习ing),一边练基本功一边研究450了,银子有限水平更有限所以也不看太高档的。发现有一款华科尔V450D01的机器,不贵,而且居然是6轴陀螺仪(以前只知道多轴飞行器用这个)可以很平稳飞行适合新手,这应该也能算是技术上的进步吧?可既然更好操作为什么坛子里很少见到有人玩呢?难道都喜欢hard模式?还是6轴陀螺仪的机器飞不好3D所以……为什么呢?除了配件价格高以外华科尔还有什么缺点呢?兼容性再差基本的电池、主桨什么的总可以通用的吧?

网友:
没用过,很少有人用华的450。

网友:
X宝那个888的,朋友有一台,我玩着挺不错的,主要还是看技术吧!

网友:
身边有个模友有过这机器,不是很建议,其实机身还不错,随便练练也行,就是非主流

网友:
华科尔的450就不要想了,小鸡都那么脆,就控能玩玩

网友:
玩450还是通用的最好,配件多,价格便宜,不要玩个性鸡,除非你是土豪或者不炸鸡的!

网友:
luopeixuan 鍙戣〃浜

网友:
飞机不便宜,配件不便宜,二手难出,LZ还是自己组个山寨的吧。

网友:
D01是啥控?》

楼主:
看来主要问题还是集中在价格和兼容性上…… D01配D10控差不多2000块多点,看了看配件价格确实挺贵的…… 如果组装的话,飞越和冰人哪个更适合新手呢?后者也不便宜但是皮传的应该适合新手吧? 另外,1000元左右什么控更好一些呢?很长一段时间只玩直升机,固定翼基本不动了~

有什么皮传的适合新手的推荐吗 全价制在3K之内 练好了技术再升级或换机

网友A:
d10控,配个飞越的450足以,飞450练习没有不炸机的,至于皮传轴传你自己定,两年下来估计除了电机电调侧板还是原来的,其他的都会换成新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d10控,配个飞越的450足以,飞450练习没有不炸机的,至于皮传轴传你自己定,两年下来估计除了电机电调侧板 ...

X宝上有一家配置是这样的:飞越无副翼机+四舵机【3颗斜盘红色版KST215+亚拓DS525尾舵】+好盈铂金40A电调+花牌3S马达3860KV +黄色版K8三轴陀螺仪。

DEVO10+RX1002+控电+飞机电池(应该买什么样的?几块合适?充电器传说中的B6就可以吗?)

这套全下来2500左右 可以的吗?还需要其他什么配件?

另外,新手玩这套的话需要提前买些什么配件备用呢?易损的都是.....?

网友:
楼上正解啊。六轴模式其实就是4通机了,会自动平衡,如果你想飞直机的话,那就不需要这功能。因为这样你练不出反映。如果只是飞着玩玩,可以搞个KDS的平衡仪玩玩。

网友A:
引用 楼主:
X宝上有一家配置是这样的:飞越无副翼空机+四舵机【3颗斜盘红色版KST215+亚拓DS525尾舵】+好盈铂金40A电 ...

这个配置对初学者不错了,电池你买格式的或者雷朋的,不建议买某普的,质量不稳定。b6一开始用可以,估计玩一年后你就不满足b6的速度和精度了。易损件:大桨、主轴、横轴、尾轴、尾管、大盘齿、尾伞齿、脚架、十字盘拉杆、大桨夹拉杆,其它的看具体情况。记得要买易损舵机臂哦,否则舵机很受伤。

网友:
D10控,配个山寨杂交450足以,练习还是靠模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配置对初学者不错了,电池你买格式的或者雷朋的,不建议买某普的,质量不稳定。b6一开始用可以,估计 ...

谢谢前辈 再多问一句电池 3S的马达就只能用3S的电池吧? 25C\30C\40C这个选择有什么讲究呢?另外mah没有要求吧 想玩久一点就直接买个3000mah?买两块够用吗?另外您说B6不可以 那配什么好呢 现在对机身、附件、遥控都比较了解了 对电池和充电器了解的实在不多..... 望赐教一二~

网友:
如果电机是3s的,就用3s电池,如果电机是6s的,就用6s电池。3s 2200mah,再大就重了,这是标配。c数越大飞机越暴力,不过你入门练悬停,25c够了。

网友:
6轴只能供初学者练悬停和增强信心,但对以后的道路没有好处,影响身体对打舵舵量修正的记忆,这样就不好形成良好的条件反射了

网友:
随大流是好的 不要搞什么华的450

网友B:
华科尔450在这里基本没有市场的,你要是看过我发的那个吐槽帖子就知道我买了多少华科尔的450了,多少人同情我了。
D03我有一架,D01我有两架,如今都报废了,不过他们也有功劳,用它们学会了4面悬停。那个六轴陀螺仪在悬停时修正还是很稳定的,据说6轴是在3轴的基础上增加3个方向速度的修正,所以感觉偏移的速度没那么块,就感觉稳,但是那个陀螺仪在转向时会偏移,需要修舵,所以做不了自旋,我看别人自旋那么稳,就学,结果飘得厉害,炸了N次,在也不敢旋了。不过我觉得用它来感受直升机的感觉还是不错的,我也是玩了之后彻底喜欢上直升机了。

网友C:
用他的100练习吧!练到自旋时副翼加点混控会好很多,稍大点的机子金属加工件欠精度且配件贵,对新手是坑,对老鸟是鸡肋。除非你对他的缺点了解透彻且会花精力银子改造。华科尔是商家不是玩家,目的是挣钱,明知道有不足,就是不去尽善尽美,留这一手,不知道是给你挖坑还是设计者才思枯竭。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华科尔450在这里基本没有市场的,你要是看过我发的那个吐槽帖子就知道我买了多少华科尔的450了,多少人同情 ...

自旋时副翼加混控会好很多,其它牌子早期三轴小鸡自旋也要加混控,只是没人愿意说出来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华科尔450在这里基本没有市场的,你要是看过我发的那个吐槽帖子就知道我买了多少华科尔的450了,多少人同情 ...

原来华科尔这么不招人喜欢……买个小鸡玩是为了室内方便,不用受场地限制,想用大鸡怕串了手感日后很难适应450级………如果是6轴的陀螺仪会自动纠偏之类的,那岂不是什么3D动作都不能做了?倾斜到一定程度就被纠正了,倒飞是不是都很困难?
无论是小鸡还是华科尔,请问用六轴模式会“坏手”吗? 我应该用六轴模式从锤子机过度还是直接用三轴模式练习呢?

此外问一句 六轴陀螺仪并非我误解的电直未来技术趋势对吗?想掌握3D飞行还是需要练习3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他的100练习吧!练到自旋时副翼加点混控会好很多,稍大点的机子金属加工件欠精度且配件贵,对新手是坑, ...

感谢前辈 对“混控”的概念还不是很清晰……… 简单的自旋或悬停高度总是无法保持 忽高忽低的 这就是混控吗?
忽高忽低(即使油门不动)的原因是基本功还没到吧,和在室内飞有关吗?还是机器的问题?

网友:
"悬停高度总是无法保持 忽高忽低的"直观就是控内螺距油门设置配合不合适,其次是电机快完了。室外受风影响会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C:
自旋时副翼加混控会好很多,其它牌子早期三轴小鸡自旋也要加混控,只是没人愿意说出来罢了

这个真不知道,有机会的话我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华科尔这么不招人喜欢……买个小鸡玩是为了室内方便,不用受场地限制,想用大鸡怕串了手感日后很难适 ...

我觉得入门的时候影响不大,这时候主要适应直升机的位置感还有悬停感,其它精确控制的技术还没到呢,差不多能四面悬停后才会想着去练习其它的,比如转向,自旋,航线什么的。我也是在这时候觉得不好操控才换了亚拓和飞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