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场对多旋翼的影响有多大

楼主(2014-10-10):
如果给多悬疑飞机下面拿绳子吊一个磁铁,会对飞行器有多大的影响?主要是电子罗盘方面还有哪些方面呢?

网友A:
你试试呗

网友B:
只要绳子长度不是很短,应该影响忽略,你找个坏耳塞(耳机),拆里面的2块磁铁即可。

网友C:
试了才知道

网友D:
電子羅盤禁磁(怕磁)干擾,會造成不可回復的損壞,慎之

网友E:
2.5高斯的磁场即可让传感器饱和,你的飞控从地磁偏角和陀螺AHRS偶和出飞行姿态,被干扰了,要坠地也就瞬间的事情

网友F:
樓主試試看吧!記得要分享結果

网友G:
可以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