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alFight 7.5 G7.5 快捷键 中文说明

楼主(2014-10-10):
自制

RealFight 7.5 快捷键 中文说明

英文

按键

中文

  Virtual  Channels

虚拟通道

  Channel 5

Y

  通道5,在软件的竞赛游戏中,此通道被用作拾取地面物品的开关。

  Channel 6

U

  通道6

  Channel 7

I

  通道7

  Channel 8

O

  通道8

Gadget  Commands

小工具命令

  NavGuide Gadget

  状态数据,如高度、速度、风向、风速等

  Radio Gadget

  遥控器面板,可观察控杆的方向和舵量

  Binocular Gadget

  望远镜,飞机飞远了看不见时会显示飞机的姿态救回来

  Viewport Gadget

  画中画

  Variometer Gadget

  ,,不知道用途

  Multiplayer Gadget

  多人模式时人员清单

  Overhead Gadget

  卫星视角,仅支持3D功能的地图可用

  Time Gadget

  计时器

  Heads-Up Display

  飞行信息HUD,主要用于固定翼在坐舱模式时

  Console Gadget

~

  开启控制台,可输入命令及参数调用功能,作更多控制

  Console Gadget

Ctrl+Shift+C

  开启控制台,同上

  Chat Gadget

Enter

  回车键,聊天

View  Commands

视角命令

  Reset Aircraft

Space

  重置飞机至原始位置

  Zoom Reset

Backspace

  重置视角

  Zoom In

+

  放大看飞机的视角,更多的飞机细节

  Zoom Out

-

  缩小看飞机的视角,更多的环境细节

  Quick Look at Windsock

Up Arrow

  ‘上’方向键,按住不动后视角转向风向袋

  Quick Look at Ground

Down Arrow

  ‘下’方向键按住不动后视角转向地面

  Fixed Camera

F1

  固定视角,真实环境控制模型时的视角

  Nose Camera

F2

  第一人称视角,即以飞机这出发点看到的视角

  Chase Camera

F3

  第三人称视角,始终跟随飞机且能看到飞机的视角

  Onboard Camera

F4-F10

  F4在多轴飞行器时摄像机的视角,其他键为自定视角

  Set Viewport Camera

Ctrl+F1-F10

设置画中画的视角,未成功验证

  Change Camera Mode

C

  在F1-F4的视角间切换

  Follow Camera

Shift+C

  跟随视角

  Pivot Camera

E

  通过鼠标移动调整看飞机的视角,右键调整俯仰

  Orbit Camera

Ctrl+E

  通过鼠标移动调整看飞机的视角,右键左右、远近

  Select Next Pit Position

X

  切换飞机在机场的各个位置

  Select Previous Pit Position

Shift+X

  同上,反方向选择

  Select Default Pit Position

Ctrl+X

  设置默认的位置

  Change Zoom Mode

Z

  在自动模式、始终看到地面、手动模式视角间切换

  Change Movement Mode

Q

  在地面行走和三维空间移动的模式间切换

Movement  Command

移动命令

  Move Forwards

w

  前进,类似FPS游戏的移动

  Move Backwards

S

  后退

  Move Left

A

  左平移

  Move Right

D

  右平移

  Move Slow

Ctrl

  慢速移动,如Ctrl+W,慢慢的向前进

  Move Fast

Shift

  快速移动,如Shift+w,快速的向前进

  Move Very Fast

Shift+Ctrl

  更快的移动,感觉没区别,也基本用不上

楼主:
  Environment  Commands

环境命令

  Increase Wind Direction

Home

  增加风向的角度

  Decrease Wind Direction

End

  减小风向的角度

  Increase Wind Speed

Page Up

  增加风速,风袋、云变化会更明显,大风会把飞机吹走

  Decrease Wind Speed

Page Down

  减小风速

  Increase Turbulence

Insert

  增加风的湍流,风向、风速更加随机

  Decrease Turbulence

Delete

  减小风的湍流

  Increase Sun Azimuth

Shift+Home

  增加太阳方位角,只是影响影子的位置

  Decrease Sun Azimuth

Shift+End

  减少太阳方位角

  Increase Sun Inclination

Shift+Page Up

  增加太阳倾角

  Decrease Sun Inclination

Shift+Page Down

  减少太阳倾角

  Miscellaneous  Commands

其他命令

  Take Screenshot

Tab

  截图,高质量生成bmp格式,低质量生成jpg格式,效果基本没区别

  Toggle Microphone On/Off

V

  开启或关闭麦克风,多人模式时可聊天,听过美国人的声音还比较流畅

  Kill Engine

K

  关闭引擎,可练习熄火降落。重新开始练习后引擎自动打开

  Start/Stop Recording

R

  开启或停止录像

  Look at next Aircraft

T

  多人模式时焦点选择为其他玩家飞机,镜头跟着其他玩家的飞机走

  Look at Previous Aircraft

Shift+T

  同上,反向选择

  Look at My aircraft

Ctrl+T

  将焦点飞机选回自己的飞机

  Remember Aircraft Position

P

  ,,没实际测试,通过文字描述可能是说保存飞机当的视角位置不变化

  Clear Position

Ctrl+P

  Flight Failures

F

  手动制造一次事故

  Quick Load Gadget

Ctrl+F

  简洁的查找机场或飞机,输入飞机或机场名称中任一单词就可匹配,双击或回车后应用

  Quick Edit Gadget

Ctrl+Q

  编辑飞机的主要参数,如桨距、螺距、各方向的行程,依机型内容不等

  Mute/Unmute Audio

M

  开启或关闭声音

  Toggle Full Screen Mode

Alt+Enter

  切换全屏模式

  View Keyboard Commands

H

  查看帮助,即本文

  Copy Messages to Clipboard

Ctrl+C

  复制文本到剪切板

Game  Commands

游戏命令

  Target Previous Aircraft

  未实际测试,应该是用于切换目标

  Target next Aircraft

  Clear Target

\

  TogglePadlock view

/

网友:
多谢分享~ 不知道跟G7一样不

楼主:
感觉就F4键的区别

网友A:
请问楼主,我的G7最近总是玩着玩着就自动复位,而且有时候遥控会失灵,需要重新启动才行,有时候练的正有感觉的时候突然就复位或者失控,很恼火,我把设置里的故障都关了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我的G7最近总是玩着玩着就自动复位,而且有时候遥控会失灵,需要重新启动才行,有时候练的正有感 ...

我还没遇到这样的问题,
这是我的设置,你可以参照一下,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还没遇到这样的问题,
这是我的设置,你可以参照一下,试试

我就是这样设置的呀,能加你QQ聊下不,这上面不方便

楼主:
在论坛里加你好友了,你看看

网友(2019-07-25):
好帖。顶出来。方便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