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R驱动装不上用过N多驱动软件都不行请教老手

楼主(2014-10-10):
3DR驱动装不上!
1.驱动精灵完全没找到
2.驱动之家没找到
3.驱动人生找了不能更新
但是电脑是默认有的:
手动下载了官网驱动:
都是不行请教老手帮忙解决!
操作系统是WIN7 32位旗舰版。联系QQ:191177004

网友:
自己查下USB端的VID/PID。我刚刚遇到一例非常类似的,因为国产货的质量不佳,导致FTDI芯片的EPROM内容烧掉,虽然能认出是USB设备,但PID变成了0000(正常是6001),驱动无论如何都装不上。

网友:
ghost还是精简过的系统吗?换原版的试试。

网友:
原版系统不用驱动也能用

网友:
最近我也遇到一样的问题
看到hardwareids是这样的:
USB\VID_0403&PID_0000&REV_0600
USB\VID_0403&PID_0000

两百大元的东东啊,求解决办法

网友A:
把驱动文件里的PID号码改了试试?

估计是拆机的FDTI芯片,无良商家。。还是xbee靠谱,贵就贵点,发射机坏了,能叫xbee RTL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驱动文件里的PID号码改了试试?

估计是拆机的FDTI芯片,无良商家。。还是xbee靠谱,贵就贵点,发射机 ...

PID变0000了?那跟我这个一样,基本上就是挂了。

如果你有能耐换个FTDI芯片估计能修好。或者自己买个FTDI的模块,焊5根线估计也能对付用。

这也不行的话就再买个接收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