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Mini cp 自旋问题

楼主(2014-10-10):
小CP是新的,控是D10 但是飞着飞着就慢慢的往右自旋了,还挺厉害,问各位大神该怎么调???

网友A:
mini cp飞着飞着就慢慢的往右自旋可能是尾电机不行了吧,换个新尾电机试试吧,或者重新给机子对频在飞试试,再不行就在控里调调陀螺仪感度吧。。

网友B:
如果打方向舵不能修正,那就是尾电机挂了! 换一个

网友C:
可能是尾电机问题

网友D:
震动也不能忽视~

网友E:
新东西自旋是螺距不合适。

网友F:
感度调高一点点看看,要是还不行,调调螺距看看。

网友:
如果你是新手,你的CP 是刚刚买的,,,,那就是正常了,一个电池飞完没电了,就把飞机休息几分钟吧,尾电机发热 影响的,飞机没有问题 ,,,,爽飞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