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看不懂 求指教

楼主(2014-10-10):
是个由两个线圈组成的无刷电机的驱动电路

网友:
这个是有刷电机驱动电路

网友:
是自动控制电机启动、关闭和正反转的电路,是有刷电机,电路原理还是比较清晰和简单的。

网友:
下面高手来。。。

网友:
明显不是无刷

网友:
可能是个舵机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