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T14SG中,end point的四个参数含义?

楼主(2014-10-10):
说明书说每通道内侧两个是舵机行程量0-140,外侧是限制点0-155。请问这行程量和限制点的含义?
(每通道的默认为 135 100 100 135)

以前用T10C每通道只有两个参数,现在变成四个了?
(每通道的默认为 100 100)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没搞懂~~~虽然就那么调了但是概念模糊

网友:
135              100                  100              135
通道最大行程   摇杆最大行程     摇杆最小行程  通道最小行程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我也一直没搞懂,3楼的的解释也不是明白·····

网友:
135  100  100  135 ,是左至右或可解釋為右至左來看,右及左的 135 為該 CH 行程設定,內裡2個 100 為設定控制杆用行程,簡單講......從2個 100 中間分開"  左邊,,,135  100  -----中位-----  100   135,,,右邊  "  左邊135是調節該CH 容許行程, 100 是調節該CH 控制杆大小行程,.........舉例, 調節100時,張100調小,舵機左右行程變小,反之調大,舵機左右行程變大,如果左右調 100 , 70,舵機左右行程便不相同,那......135就是調節容許值,如果135值不變,那麼 2個100 可以最大調到135就盡頭了,又如果張135調到90,那麼 100就不可能是100了,最多最90,因為每種牌子的舵機及自己需要的行程都不一樣, 100調節行程,,,135 調節100  容許量.

楼主:
楼上的文字看得有点晕,不过大概知道什么意思了。我自己再消化一下。。。。谢谢

网友:
我也是要消化一下,谢谢

网友:
求助,我的T14SG从昨天下午4点左右开始充到今天中午还是7.3V 充不进电是什么情况,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