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教

楼主(2014-10-10):
现在使用H4进行
航拍
,使用的动力是4S
电池
,只能飞8-10分钟,现在想加大其动力,想要用6S的电池,那么使用什么型号的
电机
更为合适?求大神指教!

网友A:
电机只要是低kv就行了,

网友B(2014-11-09):
越是高動力的電機都是KV值越低的嗎? 槳也越大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