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扶他爸要不要设失控保护,大神客服请进来指点一下

楼主(2014-10-10):
我是450jj

飞控是lite,已在飞控中设置失控自动返航

遥控器是 t8fg,按照教程将7通道 fs打开,pos设置为39%,关控后,显示失控保护,且油门回中了

以前在遥控上没设置fs,显示失控保护,但油门不回中

请问客服及大神

一、这样设置对么,这是不是失控后gps
有星的话就自动返航,gps没星的话就在空中悬停?

二、扶他爸这里面的pos 是什么 意思

楼主:
客服了
大神了

网友A:
上軟件有顯示失控反航、油門及所有控桿都在中位就表示已經設置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軟件有顯示失控反航、油門及所有控桿都在中位就表示已經設置完成

能说说我的一和二这两个问题么谢谢

网友:
2个字,不用!

网友:
你这颜色看了好难过。

网友:
你敢不设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