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改固。

楼主(2014-10-10):
  cp100  想改成KT板机 F22   无刷电机KV11000  需要多大桨?    图纸要多大合适

网友:
有那么大kv吗?

网友A:
这么大的KV值,装涵道里都不行,那可能有那么小的桨!只有用减速组了!

楼主:
是啊 电机上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大的KV值,装涵道里都不行,那可能有那么小的桨!只有用减速组了!

直驱可以不,? 要用多小的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直驱可以不,? 要用多小的浆?

这么大的KV值,直驱是不行的!你想一般KV3000的用最大的桨为4英寸,这1万多的,用1~2寸的?这么小根本无法用,所以也没有,如果非用在固定翼上,只有特制个减速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大的KV值,直驱是不行的!你想一般KV3000的用最大的桨为4英寸,这1万多的,用1~2寸的?这么小根本无 ...

做F22那样的机型。腰推..

网友A:
无论腰推尾推,这如此大KV的电机都无法直接装桨用的,KV太大了,会严重过载、一命归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论腰推尾推,这如此大KV的电机都无法直接装桨用的,KV太大了,会严重过载、一命归天的。

那怎么办 没办法了??

网友:
直驱我想是办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