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10chp遥控器烧了个原件

楼主(2014-10-10):
大神求助啊,福塔吧t10chp遥控器电池插针旁边有个原件烧掉了,无法看到其型号了,想请拥有此控的大哥帮忙看看这个原件的型号,只需要打开孔,将电路板拆下照个照片给我看看就ok啦,急盼帮助啊

网友:
照片看不清楚,估计是二极管,换一个问题不大

楼主:
我也估计是二极管,但不确定焊接极性,最好能有张完好10c的电路板照片看看就好了了

网友:
http://bbs.mx3g.com/thread-435263-1-1.html     希望可以帮到你

网友:
应该是这个吧

楼主:
多谢各位朋友关心,我的遥控问题已经被我找到,后级电路有有个电解电容对地短路,导致该二极管烧毁,通过各位提供的信息,确认该二极管是给后级供电的,防电池接反的,目前还没修复,待找到替换原件修复后再发帖,再次感谢各位好心人

网友A:
来只1n4007接上就好了

楼主:
嗯,已经修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来只1n4007接上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