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度S4V2请教下老鸟们一下!

楼主(2014-10-10):
我的零度S4V2飞动飞行没有问题   一切换到定高模式LED灯就直接黄灯长亮 乱漂移。请都是硬件问题还是自己的设置问题呢?万分感谢!!!

网友A:
黄灯常亮,IMU数据出错。应该回家体检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黄灯常亮,IMU数据出错。应该回家体检了吧?

没有其它办法了吗?谢谢指点

网友:
IMU数据出错

网友B:
飞控恢复初始状态,重新设置各种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控恢复初始状态,重新设置各种参数。

从那里恢复呢?重新刷固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从那里恢复呢?重新刷固件?

有个复位按钮吧

楼主(2014-12-17):
好久没有玩了。今天找了一下你们说的复位按钮真的还没有找到啊?在飞控的什么位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