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手mini cp和devo10,等货中,纯新手

楼主(2014-10-10):
买了mini cp和devo10,模拟器,一堆配件,到手先安心练模拟器,然后再飞,到时候肯定好多不懂,希望大家帮助!我是航模新手,但一直玩儿越野、短卡和坦克,嘿嘿。

网友:
直升机欢迎你

网友A:
你应该安不下心玩模拟器

楼主:
..有一种要入坑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应该安不下心玩模拟器

...真心的,兄弟,练模拟器每天2小时,多久可以上真机试?。。。看天赋吗?我用摇杆打鹰击长空之类的很屌哟。。哈哈哈

网友B:
有模友指点,直接用真机练,50电轻松对尾悬停~

网友C:
minicp挺好的,YD117配件可以替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真心的,兄弟,练模拟器每天2小时,多久可以上真机试?。。。看天赋吗?我用摇杆打鹰击长空之类的很屌 ...

模拟器飞不了一会你绝对就会开始乱飞了,其实慢慢来,不yuejin飞不熟悉的动作一般还不会炸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模友指点,直接用真机练,50电轻松对尾悬停~

好!原地求成都直升机模友群。。。。

楼主:
引用 网友C:
minicp挺好的,YD117配件可以替换。

yd117我查了好多配件啊,但是和原厂的比较有什么区别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拟器飞不了一会你绝对就会开始乱飞了,其实慢慢来,不yuejin飞不熟悉的动作一般还不会炸

明白了。。我属于性子耐的住的。。我先练个把星期再飞真机。。

网友D:
引用 楼主:
...真心的,兄弟,练模拟器每天2小时,多久可以上真机试?。。。看天赋吗?我用摇杆打鹰击长空之类的很屌 ...

每天20分钟偶都飞的晕头转向,要是你真的每天2小时,坚持两年你飞时别人以为是厂手飞的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有模友指点,直接用真机练,50电轻松对尾悬停~

50电是轻松对头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D:
50电是轻松对头吧

对尾比对头容易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对尾比对头容易吧~

一般人对尾只要十多电就行了吧,50电不说对头至少也会其它三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般人对尾只要十多电就行了吧,50电不说对头至少也会其它三面了

50电会三面,没见过~

网友:
说真的50电,能把对尾飞好久非常不错了。

网友E:
MINI CP 最容易坏的是主轴和舵机。楼主第一架飞机入这机,是对的。很稳。

楼主:
引用 网友D:
每天20分钟偶都飞的晕头转向,要是你真的每天2小时,坚持两年你飞时别人以为是厂手飞的了

好吧。。但是,听你一说,我一定会跟坚持练模拟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50电是轻松对头吧

兄弟说的对尾、对头、三面。。,能分别说一下是什么意思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MINI CP 最容易坏的是主轴和舵机。楼主第一架飞机入这机,是对的。很稳。

多谢兄弟提醒,这些东西我也买了几副准备着的,买了一大堆配件。。。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兄弟说的对尾、对头、三面。。,能分别说一下是什么意思吗。。。

对尾,最基本的,就是JJ头向前,尾巴对着自己,这样姿势和遥控器打的方向一至的
还有就是头朝左和头朝右,最后就是JJ的头对自己尾巴向前,就是对头
这样就是基本的四面悬停。
不管你以后怎么飞这样的四面悬停必需要练好练熟
再接下来倒飞或航线就看你自己喜欢了,前面的四面悬停没练好其他的基本上搞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尾,最基本的,就是JJ头向前,尾巴对着自己,这样姿势和遥控器打的方向一至的
还有就是头朝左和头朝 ...

太感谢了,这么一说一下就明白了。。多谢啊兄弟!
正好问一下,我昨天晚上装了凤凰模拟器,然后我一直下一步下一步,然后就说监测不到我的加密狗,是怎么回事啊?

我想问一下,如何链接遥控器到电脑?我的链接方式是自己研究的。。我是加密狗插电脑,然后一根音频线插在加密狗屁股上、另一头插在遥控器DSC接口上,,这样是对的吗?

然后,,遥控器需要设置么?软件需要怎么调?。。搞了半天没连上。。。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太感谢了,这么一说一下就明白了。。多谢啊兄弟!
正好问一下,我昨天晚上装了凤凰模拟器,然后我一直下 ...

偶不是用D10联模拟器的,偶是很早以前买的专门用模拟器的一个不能遥控真机的控。所以你的问题偶也不知道怎么答。你在论坛上杳一下应该有怎么用你的控的联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偶不是用D10联模拟器的,偶是很早以前买的专门用模拟器的一个不能遥控真机的控。所以你的问题偶也不知道 ...

昨天晚上经过反复研究,我的问题已经解决了。。正在安心练习模拟器中。。。我发现我用里面的mcpx这个飞机飞,可以做到悬停什么的啊,难道跟我小脑发达有一定关系?。。之前我天天玩儿“阿帕奇”这款游戏,实际上我对直升机每个方向怎么动会有什么影响还是算比较了解。我就想问下大概要练到个什么程度可以上真机飞呢?我今天中午继续练习

网友F:
用d10飞模拟器,手感会接近些。我也才入了一架无刷的,多年没飞了捡回来继续玩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d10飞模拟器,手感会接近些。我也才入了一架无刷的,多年没飞了捡回来继续玩

昨天我飞了下mcpx的模拟,感觉很容易悬停啊 是不是意味着可以试真机了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天我飞了下mcpx的模拟,感觉很容易悬停啊 是不是意味着可以试真机了哈哈哈哈哈哈

模拟遥控器和d10的大小舵量、油门曲线、螺距曲线都不同吧?嘿嘿。有个好办法,在床上,你油门推到刚要起飞的那个点,然后打打舵多熟悉下手感。我现在更喜欢在床上当推土机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yd117我查了好多配件啊,但是和原厂的比较有什么区别吗?

顺便问下,yd177是啥?有尾把三角撑杆不?

网友G:
引用 楼主:
昨天我飞了下mcpx的模拟,感觉很容易悬停啊 是不是意味着可以试真机了哈哈哈哈哈哈

模拟里会什么动作,真机基本就会什么动作

当然上了真机因为心理因素(这个最主要)还有飞机动力、风等因素会有一点差异

但是差异不会很大。

因为真机要炸的,炸了就要修。。。心理因素会导致你做动作犹豫不决。这一犹豫就会炸。。。

我当初飞X3都很久了还没克服心理压力,很多很熟悉的动作都不敢放开手脚做。。

网友:
引用 网友G:
模拟里会什么动作,真机基本就会什么动作

当然上了真机因为心理因素(这个最主要)还有飞机动力、风等 ...

哥们,你说的太对了,就是心理因素,这玩意搞不定,就没法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G:
模拟里会什么动作,真机基本就会什么动作

当然上了真机因为心理因素(这个最主要)还有飞机动力、风等 ...

昨天尝试第一次飞真机,然后果然摔了。。但是是在草地上,摔了几回,最终反复检查只有尾翼下面那个三脚架歪了点其他东西完好。。算不算炸鸡啊?。。

你说的太对了,我就是不敢飞起来,然后第2、3次就直接油门推大飞起来,但是风又大5iMX 我爱模型一下就偏很远了眼看就要飞到别人家里去了。。……然后松油门落地,反复几次摔了几回就回家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天尝试第一次飞真机,然后果然摔了。。但是是在草地上,摔了几回,最终反复检查只有尾翼下面那个三脚架 ...

只要你模拟里连续玩半个小时不摔机

那么真机你肯定也不会摔

如果模拟里飞个几分钟就摔机,那么真机也会这样。

多练模拟,省钱!

网友G:
忘记说了,能飞起来和能控制住是2码事。

模拟里你要能把飞机控制住,也就是说按照你的意愿去飞行或者悬停

如果模拟里只是飞起来控制不住,越飞越远,那么真机也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G:
忘记说了,能飞起来和能控制住是2码事。

模拟里你要能把飞机控制住,也就是说按照你的意愿去飞行或者悬 ...

听君一席话。。我终于明白了,意思就是模拟器里要把飞机控制住至少不能越飞越远、然后尽量不摔,再上真机吧?好。。我决定了,1个月后再上真机。。每天继续2小时。。。

网友G:
引用 楼主:
听君一席话。。我终于明白了,意思就是模拟器里要把飞机控制住至少不能越飞越远、然后尽量不摔,再上真机 ...

对的

另外模拟建议用最大的飞机练。

楼主:
引用 网友G:
对的

另外模拟建议用最大的飞机练。

最大有90的。。用90吗?我看有兄弟说用500级,有点迷糊求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