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1000+gh4组合测试,问题严重,请DJI客服帮忙看看

楼主(2014-10-10):
s1000 + gh4 上午组合测试,问题严重!

s1000:
1、相对s800evo ,震动明显,怀疑是电机减震垫加了金属垫圈的原因?怎么解决?
2、8个电机中,有个电机手拉一下,感觉轴向有1-2mm间隙,震动明显。这种轴向间隙,怎么解决?

GH4云台问题就更多了,
1、自检磕碰;
2、z轴转一圈,总在一个地方有卡壳一样的震动并发出啸叫声音;怎么解决?
3、果冻明显,画面抖动,已经完全没法使用了,估计也与s1000机架有关系;怎么解决?

以前一直用s800evo和z15-7n云台,几乎没啥毛病,新机子毛病太多了,没法干活,请DJI 客服帮助一下,谢谢!

网友:
我们马上会推出新一版的减震垫和螺丝,敬请关注;有1-2mm间隙这个很不正常,电机尾部是采用轴挡固定的,可以取下来调整一下消除间隙。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新版减震垫免费发给已购客户么?

我也想知道这个问题。是免费发给已购用户,还是谁闹你就给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想知道这个问题。是免费发给已购用户,还是谁闹你就给谁。

网友:
那我也来闹闹....

网友:
飞之前手动把折叠桨展开,   不然电机启动一瞬间震动很大,   没多久橡胶减震座就被豁烂了

网友C:
将电机拆下,电机轴承底座部分卡簧去出,更换已经磨损的垫片即可解决。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将电机拆下,电机轴承底座部分卡簧去出,更换已经磨损的垫片即可解决。

我这个更换了,还是差不多,振动还是大,只能说好一点点!

网友:
看来马上要出S1KEVO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这个更换了,还是差不多,振动还是大,只能说好一点点!

我更换后,问题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这个更换了,还是差不多,振动还是大,只能说好一点点!

垫片厚度不等,要多买几个厚度型号的垫片反复垫。

网友E:
我的是S900+N7,起飞之后发现居然没有震动,可是大家都说震啊,于是又换上一套5D2云台测试,发现果然震得很厉害。感觉就是云台的问题,负载大了就震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的是S900+N7,起飞之后发现居然没有震动,可是大家都说震啊,于是又换上一套5D2云台测试,发现果然震得很 ...

S900可以带5D2?

网友:
s1000 我加了新垫片後,發覺震动比以前大左,,好像冇垫片仲定..怎辨

网友:
当然可以了

网友F:
你的算好了我新到的s1000有4个电机有间隙

网友:
还在等技术和代理们的已经反馈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的算好了我新到的s1000有4个电机有间隙

你们说的间隙是那个地方,能发个图了不,我也检查一下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