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给分析分析原因!!!!

楼主(2014-10-10):
双天5015KV390电机,好赢飞腾40A电调,飞越八轴机架,15寸碳桨,A2飞控,现在用10000毫安电池飞行时间只有不到三分钟,而且电机发热严重,有大神给研究研究是哪里出了问题?

楼主:
电池是花牌的,用在其他飞机上能飞八分钟,机子全重7.5公斤

网友:
楼主,您电池放在其他飞机上,那其他飞机也是一样的配置吗?

网友A:
电机严重发热,也说明是有严重的损耗。请检查电调是否也同样发热严重,还有您所有的电源连线是否也发热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严重发热,也说明是有严重的损耗。请检查电调是否也同样发热严重,还有您所有的电源连线是否也发热严重 ...

电调不发热,线也不发热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调不发热,线也不发热

建议更换KV值高一点的电机或者小一点尺寸 的桨。

网友:
5015配15寸完全是大马拉小车,上17或18寸试试,要是不能上大浆,就只有更换小一号的电机了。

网友B:
楼上正解!5015那么大的电机只用15寸桨?15寸桨是给S1000/S900/800上面的4010电机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正解!5015那么大的电机只用15寸桨?15寸桨是给S1000/S900/800上面的4010电机用的!

那么电机发热热严重,耗电快是桨的问题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么电机发热热严重,耗电快是桨的问题吗

发热严重到底是多热?若是烫手,就是问题,若是一般的热,应属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发热严重到底是多热?若是烫手,就是问题,若是一般的热,应属正常。

电机线圈都变色了,现在实在是找不出来是那个环节出问题了

网友D:
会不会你桨装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会不会你桨装反了

桨反了也飞不起来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桨反了也飞不起来吧

当然飞的起来,我说的反桨的正面反面掉过来了。
飞不起来是桨位置装错了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么电机发热热严重,耗电快是桨的问题吗

电机耗电大,但电池又只有10000毫安,三分钟不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耗电大,但电池又只有10000毫安,三分钟不奇怪。。。

之前用的SK家的机架也是这个配置能飞七八分钟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之前用的SK家的机架也是这个配置能飞七八分钟呢

那就仔细找找还有哪些差异,时间差别这么大,总能找出原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就仔细找找还有哪些差异,时间差别这么大,总能找出原因的。

哎,以前双天5015用的是长轴版,现在用的是短轴版,在没什么了,哎真是糟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