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50果冻问题

楼主(2014-10-10):
请问大侠们,我的450在航拍时果冻严重,请问我可以怎么修正,我用的是naza  lite会不会参数有问题,发生果冻,主要原因会在那几个方面??谢谢赐教

网友A:
我也组了台F450,也有果冻。楼主挂狗重量多少呀?还有参数是多少?我的136  138  128  135 ,没风很稳,有风就抖的不敢飞了

网友:
机体本身震动过大,可以考虑换APC,当然电机也不能太差啊,其次减震方式不行,过硬过软都不可以

楼主:
如果桨没问题,那应该是电机问题了

楼主:
还没有试过,桨没有磨花的痕迹,估计是电机的问题了,是在不行就上六轴了

网友B:
感度调整试试。你感度多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度调整试试。你感度多少啊?

我的感度是105的,

网友B:
重量多少啊?感度有点低啊!

网友C:
求教,什么是果冻?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量多少啊?感度有点低啊!

挺重的,原来挂5100的4s电池飞15分钟,现在加机架和狗3.等只能飞8分钟,那我调数调到多少合适??

网友:
150-150-120-120-150-150 试试看看吧

楼主:
试了一下,还是有果冻问题,桨叶试了,看来就是电机问题了

楼主:
我和朋友都是F450的,配置都一样,我换了他的桨来试,还是有果冻,分析了一下,推断应该是电机问题。

网友:
楼主怎么挂的呢,我在纠结这个问题。。

网友(2014-11-16):
引用 网友A:
我也组了台F450,也有果冻。楼主挂狗重量多少呀?还有参数是多少?我的136  138  128  135 ,没风很稳,有 ...

云台挂狗一共2KG  3S5200飞7分钟

网友:
果冻是个麻烦事。

网友(2015-02-03):
是没有办法解决滴。。。

网友:
引用 网友C:
求教,什么是果冻?

同问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求教,什么是果冻?

果冻就是机载相机拍出来的录相看起来象是隔了一层果冻,有晃动的感觉。主要原因是震动,从而带动相机抖动引起的。多数是因为没有云台,硬挂导致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果冻就是机载相机拍出来的录相看起来象是隔了一层果冻,有晃动的感觉。主要原因是震动,从而带动相机抖动 ...

请问下 图用舵机云台    挂山狗行吗    效果会比无刷的稳定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请问下 图用舵机云台    挂山狗行吗    效果会比无刷的稳定吗…!

这个是多种因素引起的,尤其是高频震动,关键是要减震。云台什么的也要挂减震板。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多种因素引起的,尤其是高频震动,关键是要减震。云台什么的也要挂减震板。

好的   谢过了…

网友:
果冻和相机的关系应该比较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