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用于多轴的飞控貌似都有自动返航功能,为什么直升机版都没有呢?

楼主(2014-10-10):
最近想上NAZA-H用来航拍,但是发现没有返航功能,只能自稳和定点定高。同样是NAZA用于多轴的飞控貌似都有自动返航功能,为什么直升机版都没有呢?
如果这个样和多轴比不就没有优势了。

网友:
楼主您好!ACE ONE支持返航功能;NAZA H 没有返航功能!

网友A:
因为nazaH如果有自动返航的话会影响所谓高端产品aceone的销路,所以就阉割了,其实nazaH的性能和稳定性优于aceone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为nazaH如果有自动返航的话会影响所谓高端产品aceone的销路,所以就阉割了,其实nazaH的性能和稳定性优于ac ...

正解。

网友:
有点误导,NAZA-H性能和稳定性不可能优于ACE ONE 。定位都不一样,就算有返航NAZA-H 也顶不了ACE ONE 。

网友:
贵有贵的道理

网友B(2014-11-11):
引用 网友A:
因为nazaH如果有自动返航的话会影响所谓高端产品aceone的销路,所以就阉割了,其实nazaH的性能和稳定性优于ac ...

传感器都不是一个数量级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传感器都不是一个数量级的

都是垃圾精度的手机传感器,使用这种等级的传感器情况下,软件算法优势更明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都是垃圾精度的手机传感器,使用这种等级的传感器情况下,软件算法优势更明显。

...这种精度的在牛逼的软件算法都拟补不了垃圾的本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精度的在牛逼的软件算法都拟补不了垃圾的本质

我想说的就是这个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