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地面站是否不能控制H3-3D的俯仰?

楼主(2014-10-10):
如题,用的是WKM的飞控
H3-3D的俯仰是由WKM的X3控制的
在PC地面站说明书里只找到了如何控制WKM的F1和F2,没找到怎么控制X3
请教一下

网友:
您好,您可以接在WKM的F2的通道控制H3-3D的俯仰。

楼主:
怎么接呢。。。H3-3D云台是直接通过8pin线接到GCU的,是要把8Pin中的那三根接到WKM的F2口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接呢。。。H3-3D云台是直接通过8pin线接到GCU的,是要把8Pin中的那三根接到WKM的F2口吗?

X3通过飞控的CAN线来控制,您只是好x3通道即可。

楼主:
接好X3通道后,点击地面站什么地方能控制云台俯仰。。。你没理解我的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