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6求助,b6平衡充能不能校准电压啊

楼主(2014-10-10):
最近发现我的b6充3s充满电只能冲到12.59,换过电池也是这样。问一下,b6有没有校准电压这项功能啊?

网友A:
0.1v的电压就不用纠结了,那能有多少的电量。我用a6都是设置每节4.19v,不过冲最好,也不差那留空的几秒钟!

网友:
有,本栏搜b6,一大把应用改装调试资料

网友:
完全没有必要纠结这个问题。B6一般都是这样的,他有效地保证了电池不会过充。

网友B:
B6是串充,没办法做到平衡

网友C:
引用 网友A:
0.1v的电压就不用纠结了,那能有多少的电量。我用a6都是设置每节4.19v,不过冲最好,也不差那留空的几秒钟 ...

楼主是差了0.01v!还是总电压!单片也就差0.003~v(假设电芯平衡)

我很怀疑楼主的电压测量仪器能不能达到这种精度,本身有偏差,尾数也只能作个参考,纠结那0.01毫无意义。

我单片压差0.1v模友都说我不要纠结,楼主的强迫症比我还严重N倍。。2333333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差了0.01v!还是总电压!单片也就差0.003~v(假设电芯平衡)

好吧,就这样先用着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B6是串充,没办法做到平衡

B6可以串充,也可以平衡充。

网友B:
引用 网友D:
B6可以串充,也可以平衡充。

B6通过输出线充电,平衡线放电,反复达到平衡。锂电池不是无限次数使用。你要说这样对电池没损害,也许你是对的。

网友:
加个100上  A6

网友C:
引用 网友B:
B6通过输出线充电,平衡线放电,反复达到平衡。锂电池不是无限次数使用。你要说这样对电池没损害,也许你 ...

你真正了解过B6吗,恐怕只是道途听说罢了,B6本设计是采用傍路式平衡,并不是反复充放电,当然如果平衡头接触不良可能会出现反复充放现像

网友E:
引用 网友B:
B6通过输出线充电,平衡线放电,反复达到平衡。锂电池不是无限次数使用。你要说这样对电池没损害,也许你 ...

给一节电池接上两对线,一对线以1A电流充电,一对线以0.1A电流放电。

请问这节电池处于什么状态?

1:0.9A充电状态。
2:反复 充电,放电状态。
3: 其他

网友B:
引用 网友E:
给一节电池接上两对线,一对线以1A电流充电,一对线以0.1A电流放电。

请问这节电池处于什么状态?

请问,B6可以调节分节电流充电么?恐怕只调节的总电流吧。充到最后低电流充电,平衡线放掉高的,然后再一起充。

网友D:
引用 网友B:
B6通过输出线充电,平衡线放电,反复达到平衡。锂电池不是无限次数使用。你要说这样对电池没损害,也许你 ...

我的每一块电池(格氏 3S 2200hm)一般每天充放两次,周末四次。B6 5A 充电 手上的十块电池寿命都已在三年以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真正了解过B6吗,恐怕只是道途听说罢了,B6本设计是采用傍路式平衡,并不是反复充放电,当然如果平衡头 ...

请问3节内阻不同的电池通过串联充电,不同过平衡线放电可以达到平衡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每一块电池(格氏 3S 2200hm)一般每天充放两次,周末四次。B6 5A 充电 手上的十块电池寿命都已在三 ...

你要只飞450,B6足够。而且电池多,外场每块电池只飞一次。毕竟3S2200才100块钱,往后飞,也许一个充电器只是一块电池的钱。6S3块电池加A9,每小时3个起落,B6,6S,6块电池,一天6个起落。(外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B6可以调节分节电流充电么?恐怕只调节的总电流吧。充到最后低电流充电,平衡线放掉高的,然后再一 ...

总线的电流,和每一节电芯的平衡电流,全部都是可以精确控制的。

如果任何一节电芯已经达到4.2v了。

那么B6就降低总电流,然后调节每一节电芯的平衡电流,保持每节电压不超过4.2v

总体上讲,只要B6控制平衡电流小于总线电流,那些电不可能处于放电状态,只会处于小电流充电状态。
B6的弱点只是平衡速度比较慢而已。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请问3节内阻不同的电池通过串联充电,不同过平衡线放电可以达到平衡么?

能,只要他们的容量一样就行了。内阻关系不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能,只要他们的容量一样就行了。内阻关系不大。

照你这么说B6的平衡线就是摆设。你的矛是最锋利的,你的盾也是最坚硬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照你这么说B6的平衡线就是摆设。你的矛是最锋利的,你的盾也是最坚硬的

容量 不可能完全一样的。

就算完全一样,不需要平衡。
充电过程中,为了安全,任何一节电池的电压都不能超过4.2.
不通过平衡线平衡,也要通过平衡线监测每一节的电压。如果内阻高的那节先达到4.2v,就要降低充电电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