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贱 改线 显示器没信号求助

楼主(2014-10-10):
昨天买了个显示器支架,安在遥控上的那种,以前都是三脚架伺候。嫌以前显示器的引线太长麻烦就改短,结果发射和显示器通电正常  但死活没图像,图传是正常的    发图上来求助各位大大看怎么接线   谢谢了

网友:
nozuoloudie,恭喜恭喜

网友A:
你还不如直接把壳给拆了装到显示屏里面呢?

网友B:
感觉还有救,只要不是烧了。视频地线共电源地线,另一端接黄色或者白色线,绿色的应该是音频线,先把地线接上,再试触一下哪根有图像,就接哪根。

网友:
给您发贺电;恭喜您改的   好

网友:
折腾万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还不如直接把壳给拆了装到显示屏里面呢?

我是四轴上5.8G    固定翼就上1.2G   啊    放在外面好散热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还有救,只要不是烧了。视频地线共电源地线,另一端接黄色或者白色线,绿色的应该是音频线,先把地线接 ...

谢谢兄弟,问问是莲花头上的黑线接电源地线吗?还是白的

楼主:
感谢兄弟们热心的帮忙   问题解决了    莲花头的白线是视频线接的显示器的黄线的内芯线     用的AV1    黑线接电源的负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