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六二,三角翼混控,升降油门正常,副翼方向反了

楼主(2014-10-10):
天地飞六二,三角翼混控,升降油门正常,副翼方向反了
之前是升降舵反了,设置通道反向搞定了,但是副翼左右方向反了,在通道设置里面试了好像搞不定啊,求赐教。谢谢。

网友A:
把接收机上的线换着插。升降插副翼通道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接收机上的线换着插。升降插副翼通道上

试过了,还是这样

网友:
不要动线,遥控里把副翼通道反向

网友A:
不行再把升降反向,一个个试过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行再把升降反向,一个个试过来

一共就三个通道,舵机只有两个通道,反向了升降就不对了。

网友B:
很简单  买个反向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简单  买个反向舵机

kt机,热熔胶固定的舵机,拆下来再反向安装应该能搞定,一大坨胶太牢靠了。

楼主:
恢复出厂设置,舵机换位,重新设置后好了,谢谢各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简单  买个反向舵机

笑尿了

网友:
舵装反了

网友:
高手就是这样练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