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500用k8大家帮忙看看

楼主(2014-10-10):
500dfc原装配置,用k8,请教师傅们,看看这几个参数那里需要改进。每个代表什么?我试飞感觉飞机飘忽不定,不跟手,非常感谢

网友A:
风格往上调  敏捷度往上调 然后做一次自动调试就好了~

网友B:
尾巴感度低了些。加到85以上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风格往上调  敏捷度往上调 然后做一次自动调试就好了~

谢谢,自动调试软件说明有点乱,是不是打开激活,悬停一会,然后关掉就可以啊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尾巴感度低了些。加到85以上试试。

好的谢谢

网友:
飘的话,可能你转速没达到,也是有可能的,

网友:
很明显,风格调太高了,越高越像有副翼,需要预先打舵修正

楼主:
谢谢 调多少合适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自动调试软件说明有点乱,是不是打开激活,悬停一会,然后关掉就可以啊谢了

不是,先在软件中选中自动调试 然后 断电 开控 油门最高 机子上电 然后你等下会看见十字盘跳两下(这个很重要),然后把油门降到较低点 (注意这时候不要有负螺距),然后解除油门锁定 机子开始工作  升空后 让他自己飘 2-4S打一次舵,一分钟左右 下来 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先在软件中选中自动调试 然后 断电 开控 油门最高 机子上电 然后你等下会看见十字盘跳两下(这个很 ...

好的,明天我试试,非常感谢

网友:
LZ用K8的通道去飞的啊?不搞陀螺增益吗?
还有如果用的是原装515舵机的话,螺旋总距调到80下不到正负12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