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st 舵机

楼主(2014-10-10):
最近装600级直机 问问大家kst的标准舵机好吗,想用kst725。还有4035配castle 80hv和4035搭配好盈120哪个好

网友A:
725慢了点,可以考虑589,力量够用了,速度也快很多,搭配好赢吧,用好赢定速也好,通过好赢用陀螺仪马达脉冲定速也方便,不过600级最好改造电调,改成外接BEC的方式,这样安全些

网友:
用120A电调,舵机就不知道咯,大机了,用好点的吧,舵机就不知道怎么说了,跟着大众不会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725慢了点,可以考虑589,力量够用了,速度也快很多,搭配好赢吧,用好赢定速也好,通过好赢用陀螺仪马达脉 ...

589是mini舵,500用的。用kst815-805高压无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725慢了点,可以考虑589,力量够用了,速度也快很多,搭配好赢吧,用好赢定速也好,通过好赢用陀螺仪马达脉 ...

哥们熟悉下KST再回帖吧,589是mini舵机......

回楼主,KST的标准舵机可以选择BLS815 + BLS805X,或者BLS915 + BLS905X,都是无刷高压舵机。
尾舵机还有一款DS525MG ,这是一款窄频空心杯标准尾舵机。
如果要再高阶的可以选择X系列的,刚刚推出不久。
725的话,买新不买旧,不推荐。嘿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哥们熟悉下KST再回帖吧,589是mini舵机......

589是中型舵机,数据足够600使用,用舵机转接片就行了,不一定非要标准舵机

网友:
不过我还是建议500以上别用KST的,就怕万一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589是中型舵机,数据足够600使用,用舵机转接片就行了,不一定非要标准舵机

你是高手,你是用的610的数据在比较?

网友A:
我的观点是想尽办法减重,能用轻点的就用轻点的,宁愿用高压来保证设备性能,电池也挑轻的,不需要那么大的容量多飞一会,板上螺死也换圆头的(网上有芳生12.9级的圆头螺丝),能少加东西就少加东西,如果不是没技术,我还想像小日本当年的零式一样在侧板上钻孔,用减重的方式提高推重比,机子的性能就可以提升很快。我的机子都是电调去壳用热缩膜,舵机用塑胶壳,高压的方式使用设备最高值,电池不用魔术粘用纤维胶带固定,种种方式的减重,这样机子动作轻盈的很

网友:
收藏,X系列看起来不错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观点是想尽办法减重,能用轻点的就用轻点的,宁愿用高压来保证设备性能,电池也挑轻的,不需要那么大的 ...

看起来不错,各种减重方法,学习一下。

网友C:
KST鉈機我不敢作定論,有好多人說好或壞,還是以主流安全作准吧,能力有就用BK吧,手頭緊就用SAVOS或Spektrum吧,你不會後悔,鉈機決定炸機的最大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C:
KST鉈機我不敢作定論,有好多人說好或壞,還是以主流安全作准吧,能力有就用BK吧,手頭緊就用SAVOS或Sp ...

不知道12kg飞600会不会肉

网友:
600安全第一

网友D:
725 525 凤凰80

网友:
savox1257   futaba  bls254

网友:
kst怎么样啊,也想入

网友E:
引用 网友C:
KST鉈機我不敢作定論,有好多人說好或壞,還是以主流安全作准吧,能力有就用BK吧,手頭緊就用SAVOS或Sp ...

Kenny啊 这个我就得说了  BK的东西没你想象的那么好  其实就是servoking  相同价格下比bk好的舵机太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589是中型舵机,数据足够600使用,用舵机转接片就行了,不一定非要标准舵机

神人即是神人,请把你的600装mini舵机的照片发上来供大家鉴赏一番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12kg飞600会不会肉

8KG-10KG也差不我能用,但就是不是太過出色,當然越大力量就越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E:
Kenny啊 这个我就得说了  BK的东西没你想象的那么好  其实就是servoking  相同价格下比bk好的舵机太多了
...

說實話吧,BK我也不是想會好好,但各種試驗都能通過,還有現時的好多名機手也推廣,對我個人喜歡還是Spektrum的,用到現在連一點毛病也沒有見到。再就是JR鉈機,都6年多了,還是一樣用得好好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說實話吧,BK我也不是想會好好,但各種試驗都能通過,還有現時的好多名機手也推廣,對我個人喜歡還是Spek ...

Spektrum其实也是台湾或者国内代工。舵机目前技术最先进的还是日本,台湾的舵机不错但是价格都太高,国产里面KST是最好的,已经和台湾舵机没什么差距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Spektrum其实也是台湾或者国内代工。舵机目前技术最先进的还是日本,台湾的舵机不错但是价格都太高,国产 ...

以前總是JR,但自從用過Spektrum之後,我不再用JR了,因為價錢差好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