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大家帮忙找找视频输入是那根线还有就是画圈的哪个是

楼主(2014-10-10):
画圈的是干啥的??真的是不懂啊

楼主:
黄色这一根就是视频线吗??那哪个绿色白的是干啥的

网友A:
连上外接线材,万用表一测就知道了啊

网友:
黄的,和地线黑的

网友:
一般电路图上画圈的好像是电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连上外接线材,万用表一测就知道了啊

什么意思  具体怎么操作啊

网友:
从第一幅图上来讲,电路板上的圈圈,里面有两个洞洞的(暂且这么说吧)是电解电容位,一般这么大的,都是滤波电解电容,接头那里,红的为正极,黑的为负极,接下来的白的黄的正常都是视频信号线,至于绿色的那根,应该是音频线,可以暂且不用。最后一幅图上留的接口位,应该是预留的高压灯条升压模块的供电口。

网友:
也不一定,主板带加号的也有可能是喇叭预留位置,还是得靠万用表或查走线分辨。图中的插座上接的插头另外一端应该就是成品的av端口了,拿万用表电阻档一只表笔接黄色莲花头芯线,另外一只表笔接主板插座的任意插脚,相通的话就是视频输入端。黄色莲花头的外壳与主板插座任意插脚相通的话就是地线。同理可以判断出电源正极与音频输入端。
当然楼主若是连万用表都不会玩的话我很难想象怎么能玩转航模

网友:
喇叭预留位置

网友:
颜色齐全的那个插头,34  就是。  后面那个全红色的4条。那是给按键板的  。

网友(2015-03-14):
画圈的是屏灯插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