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世x5究竟用啥水平座?

楼主(2014-10-10):
真tm的2b设置,十字盘水平座调机基本没有水平座合适这叼机用的,亚托,飞越,富丽都试过,太短,真是垃圾设计

网友A:
用亚拓磁吸式的那种就行了,网上有卖,一个缺口的圆盘插个插销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亚拓磁吸式的那种就行了,网上有卖,一个缺口的圆盘插个插销的样子

有链接不?

网友:
哈模和小罗的网店里就有

网友:
不贵,几十块

网友B:
一根扎带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C:
小罗店里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罗店里有吧~

噢,谢谢大神,是100一块那种吗?长度够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根扎带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请大神指教

网友D:
卸掉刹车盘,找根细铁丝弄个圈,用螺丝拧在中联上,铁丝另一头接触十字盘球头,转一圈测三点,旋翼头都不用卸,想什么时候测就什么时候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卸掉刹车盘,找根细铁丝弄个圈,用螺丝拧在中联上,铁丝另一头接触十字盘球头,转一圈测三点,旋翼头都不用 ...

好方法

网友:
我所有jj都是目测的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