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闻乐见的悲剧了!~~

楼主(2014-10-10):
消失的电阻!!

楼主:
刚刚百度了一下,好像这个电阻没有了也没关系!~是不是这样的各位????

网友:
既然没了,就短接起来吧,不短接等于没连接,信号弱得很。。10米不到。。

网友:
呵呵  跟我的一样  也是短接这个电阻的时候搞没有了。。。怎么也找不到了。。。但是我的还能用。。好像没什么影响  。。。

楼主:
好的,谢各位,已经短接上了~佛祖保佑!!!

网友:
电路板崩掉这种电阻经常的事,就看做工了~~

网友A:
。。。没我惨啊。。
焊台坏了心急试着拿烙铁搞。。结果。。。
连带着边上的几个电阻都消失了有木有。。后来一生气还把焊盘拽掉了
正在考虑要不要返厂

网友:
自己找个1k~2K的焊上去就行了 貌似是0805的封装

网友:
这种小电阻很难焊接的。

网友:
也不是D7E么   难怪一眼看到这么熟悉    直接短接那颗电阻即可   然后刷机   距离增长N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我惨啊。。
焊台坏了心急试着拿烙铁搞。。结果。。。
连带着边上的几个电阻都消失了有木有。。后 ...

要不是手比较小也不买这控啊,肯定买d10,更强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要不是手比较小也不买这控啊,肯定买d10,更强大!!

我是拿7e当xg14的高频头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拿7e当xg14的高频头用的

这也可以?怎么实现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也可以?怎么实现呢!

xg14模拟器模式
d7e改ppm输入,通道映射上去,行程量调一下就正好了

网友:
这也是个技术活

网友:
想法焊上吧

网友B:
难怪眼熟,焊上就是了,D7E很好用要是大一点就好了像D7那样大的外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难怪眼熟,焊上就是了,D7E很好用要是大一点就好了像D7那样大的外形

我手小拿手上感觉正好!很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