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08配10寸桨问题,请进内详

楼主(2014-10-10):
450蝴蝶机,因为异形最大只能10寸桨,但重量超了1。5kg,想换3108电机 900kv的,不知道上10桨效率怎么样。

电池现在是45c 3s 5200mah
原电机2212,2216不想用,因为2212都8个了

请指教

网友A:
1800克以下,用2216电机没问题,没必要换3108,3108电机比2216没强多少。

网友:
是的 建议v2216 kv900         动若脱兔    静若处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1800克以下,用2216电机没问题,没必要换3108,3108电机比2216没强多少。

我是想以后3108可上大点jj,比如500 550

网友B:
3508一步到位吧,差补多少钱

网友C:
有8颗2212就整X8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3508一步到位吧,差补多少钱

说了异形450,最大 只能10寸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8颗2212就整X8吧!

电调没地方放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了异形450,最大 只能10寸桨

3508 700KV 4S电池 10寸桨 简直绝配啊

网友:
放电机座两边不就O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