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可能罗盘偏了,RTL无法降落,意外坠毁在对面楼顶

楼主(2014-10-10):
天黑,看不清楚,废了老大劲才拉回来附近,最后坠落在对面楼顶。找不到保安开门,得明天才能找到人。
求安慰兼自我检讨。

数传还在发信号。。。

网友:
要是MH370也想你这机子这么坚挺,坠毁了还这么坚持发信号 还愁找不到?

网友:
安慰一下。。。。

网友:
这飞行轨迹……好炫……

网友A:
我不想安慰你,因为那是你自找的,别在人群多的地方飞,别在环境不适合的情况下飞,带来的财务上的损失倒是小事,问题万一伤到人,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想安慰你,因为那是你自找的,别在人群多的地方飞,别在环境不适合的情况下飞,带来的财务上的损失倒是 ...

虚心接受批评。

网友:
建筑物附近干扰大...飞四轴是作死啊

网友A:
因为下午刚在小区里看到一个家伙飞F45的直机,大概是水平问题吧,突然失控,螺旋桨打在路灯杆上,断裂的桨直接打穿一辆婴儿车的遮阳棚,万幸的是,孩子刚好被奶奶抱在草地上玩,否则后果真不堪设想!
那家伙被赶到的父亲甩了好几个耳光,脸都肿了,最后还被派出所带走做笔录去了,连带我以后都没办法在地下车库试机了。叹,请各位模友,真心要注意安全啊,别等出了事情再来后悔!

网友:
都是gps惹的祸

网友:
都是山寨飞控惹的祸,珍惜生命远离山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为下午刚在小区里看到一个家伙飞F45的直机,大概是水平问题吧,突然失控,螺旋桨打在路灯杆上,断裂的桨 ...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为下午刚在小区里看到一个家伙飞F45的直机,大概是水平问题吧,突然失控,螺旋桨打在路灯杆上,断裂的桨 ...

扇得好!对这种只顾自己happy不顾及他人安危的家伙就该教训教训!

莫把器材当玩具,忽视安全悔无穷。

网友:
。。。。。。。。。。。。。。。。。。。。。。。。。。。。。。。。
嗯,看熱鬧就好

网友B:
玩APM的模友素质都比较高,出问题了都会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好多玩商品飞控的,出事故了估计就开始骂厂家,说飞控垃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玩APM的模友素质都比较高,出问题了都会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好多玩商品飞控的,出事故了估计就开始骂厂家, ...

因為有的商用控連 LOG 都不給你看,不賴你賴誰

网友A:
兄弟,关心一下,飞机回来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关心一下,飞机回来了没

给大家回报一下情况:
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我打开电脑,发现数传还在工作,大喜!只不过4S的电池只剩下10.8v的电压了。
八点我就去坠毁地点的物业蹲点了,八点半找到人顺利在大厦的楼顶找到飞机。当时姿态是90°倾侧,掉到排水沟了。
统计损失:四个1147桨两个直接打变型了,两只严重刮伤;电池摔坏了一节;轴裂了一根;数传天线变型了;腿断了一条。
修了一中午,顺便把电池4S改成3S重组,下午飞了一转回来,一切平安。

这是修好后的鸡鸡:

网友:
万幸,还好!
呵呵,恭喜你一下,也提醒你一句,注意安全,包括自己的安全!
数传不错,立功了!

网友:
没炸机,没伤人,知足吧

楼主(2014-11-29):
晕,这贴怎么被翻上来了?

那补充一下调查结果吧,GPS锁星和HDOP都没问题,罗盘和实际偏差有30多度,产生如此大偏差的原因可能是校准的时候并不是在户外空旷的地方完成的,受到建筑物磁场干扰。

经验总结:
以后不要在室内校准罗盘。

网友C:
引用 楼主:
给大家回报一下情况:
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我打开电脑,发现数传还在工作,大喜!只不过4S的电池只剩下10 ...

GPS要架高,至少高出10cm,看你这个装配结构很容易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C:
GPS要架高,至少高出10cm,看你这个装配结构很容易干扰

GPS一切正常,看LOG就知道数据十分稳定,容易受干扰的是罗盘。但是,干扰也得有干扰源,我电调不在中心板,所以干扰不是来自机器自身的。

p.s. 大家有没有发现apm有罗盘磁场学习功能?专门对付电机磁场的,有没有人启用过这个功能?效果如何?

网友:
引用 楼主:
GPS一切正常,看LOG就知道数据十分稳定,容易受干扰的是罗盘。但是,干扰也得有干扰源,我电调不在中心板 ...

我知道干扰源不是来自于你的设备。另外你说的是CompassMot功能,很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