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便宜的飞控也能飞航点 可以说是半无人机吧

楼主(2014-10-10):
不用说 大家都知道是U3飞控 今天测试了下他的航点模式   先用起飞模式 手抛猎鹰  然后自动爬升 到500米后 切航点  航点可以设置6个 高度可以自己定  我这次飞是设置的保持高度  不过天气不好  雾霾天气 然后设置了2个航点 然后航点需要进去OSD模式 用遥控器 调节经纬度  我这次的经纬度输入距离6KM外的朋友家   然后最下面的距离不是离家的距离 而是到达航点的距离  飞到朋友家后 他在34楼 他用图传成功接收到我的图传 都是用的欧姆威1W图传5.8G   飞行过程中你无法控制飞机  只能控制油门大小  飞控全程自动控制 很不错  抽抽烟也可以

网友:
直升机 ? 还是 固定翼 哦 ??

网友A:
很棒!~同时请教一下欧姆威1W图传5.8G效果怎么样?多远没有信号?楼主配什么天线?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棒!~同时请教一下欧姆威1W图传5.8G效果怎么样?多远没有信号?楼主配什么天线?谢谢

我朋友用1W 图传在34楼顶后(原装全向天线)  一直接收到我飞机返航回家后 都没闪过  他自己说的  有6KM左右吧 不错他在楼顶 可能距离会增加一点 我在地面测试过原装天线4KM 不花

网友:
都写手抛了,还能直机

网友:
也出个直机飞控啊,下有难调的apm,上有昂贵的naza-h,1k左右什么时候能出个,自稳+定高就好

网友B:
哥的奥姆威2公里就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哥的奥姆威2公里就闪了。。。

。。。。 那看人品了哦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朋友用1W 图传在34楼顶后(原装全向天线)  一直接收到我飞机返航回家后 都没闪过  他自己说的  有6KM ...

原装全向天线) 就是那根最普通的黑棍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装全向天线) 就是那根最普通的黑棍子吗?

对的 做工还不错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的 做工还不错

我现在用柏通1.2G2W的30米以上就没信号

网友:
功能很强大,我当时看着你飞机返航,到家的位置,盘旋到139米时,就没有什么信号了···

网友B:
刚到手。。。。。。。。。飞控好大一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么便宜的飞控也能飞航点 可以说是半无人机吧

哎,说过多少次了,语气助词“吧”不要跟在发 “ji”音的字后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哎,说过多少次了,语气助词“吧”不要跟在发 “ji”音的字后面......

哈哈,机吧,我之前也没注意到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用柏通1.2G2W的30米以上就没信号

不行发给我吧我的也是柏通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行发给我吧我的也是柏通

此话怎讲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行发给我吧我的也是柏通

请教:你用多大的电池给发射和接受供电?天线是原装的吗?另外那些通道那个最好用?谢谢

网友:
我公用电源 5000电池 我一般用8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到手。。。。。。。。。飞控好大一块~~~~~~~

这个飞控你一定要做好减震。最好下面垫个海绵,要不震动大了,osd的水平线和横滚角度会误差。

网友E:
5.8也可以飞这样远

楼主:
引用 网友E:
5.8也可以飞这样远

果子飞控的那个50KM 就是用这个图传飞出来的  不过他在山上飞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果子飞控的那个50KM 就是用这个图传飞出来的  不过他在山上飞的

不是说1.2的远,5.8的效果好么,这个有什么区别,新人求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是说1.2的远,5.8的效果好么,这个有什么区别,新人求指导

1.2G的绕射强一些 不过无阻挡的情况下 5.8G 还是最远的  角度最小  距离最远   还有5.8G的图传色彩比1,2G好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