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区飞行对 Vision+的干扰

楼主(2014-10-10):
因为工作的原因,单位今年五月配了台Vision+ ,主要是在城区里面飞行,一般工作的时候飞行高度不会超过20米,距离不会超过50米。论坛上很多朋友都说在城区里面,线路和通讯基站对飞机影响很大,根据这几个月的飞行经验,城区里面的高压线路、变压器对飞行时没有干扰的(撞上去了除外)   反倒是一些楼顶安装的通讯塔对飞机影响很大,几次在街道上做起飞检查的时候,显示摄像机错误、指南针错误等,站到对面接到一看,楼顶又是通讯基站,更有一次飞机失控,无法悬停,只能降低高度,靠人工抓住后回收。每次飞行,都会担心,会不会这是最后一次起飞,灰机掉下来 会不会要我赔(飞行前,都会清场。某些朋友,不要激动哈)

网友:
细心好啊

网友A:
建议远离电缆和通讯基站,最土的办法就是买根绳子绑在精灵的脚架上,见状立即往回收,像放风筝一样,这样就可以避免损失了,哈哈

网友B:
这么近的距离建议姿态模式飞行,城市楼区里面gps信号很差,有可能会自己变为姿态模式,自己没有准备就容易不适应炸鸡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近的距离建议姿态模式飞行,城市楼区里面gps信号很差,有可能会自己变为姿态模式,自己没有准备就容易 ...

主要是飞行的时候,需要抵进目标2m左右的距离拍照啊,需要GPS稳定机身不飘移,城区里面楼道,街道上有风,姿态飞行,稳不住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远离电缆和通讯基站,最土的办法就是买根绳子绑在精灵的脚架上,见状立即往回收,像放风筝一样,这样就 ...

电力设施不会有干扰哈

网友C:
不会是城管执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会是城管执法吧?

不是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