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技模型 像真机系列 第二部-A109 百张图片多角度分享

楼主(2014-10-11):
本来国庆节完成的工程,忙到现在才发布。机器装了好久,
编辑个帖子也费了很大劲,最后以此贴记录此前的一一辛苦!

不知道为什么会此贴被群主从直升机版块移到了雷虎版块!

首先放一张模拟器中的原型机

紧接着开箱啦! 我反正是HOLD不住了。。。

打开厚厚的外箱,纸板很硬的,FUKEY 还是不错的!!!

机器也被包袱纸包的很严实

撕开画纱

小配件也都单独 塑封包好

打开看看细节,

左边

前边

右边  US COAST GUARD

机壳中也被塞了大量的纸作填充

头罩是可以单独分开的,

头罩看下细节, 表面处理的非常棒!

放大一下

内部做的十分整洁, 还有专门的加强筋补强

机身的内部,也做了碳布的补强,内部基本上空空的,

只能看到这个机身类圆型的加强木片,装脚架的地方就
只有一个粘死的木片, 也没有开好定位孔,需要你自行打孔定位,
没办法,装像真机不动手是不可能的了,

你可以看到,机身和头罩的定位结合,这里最后的结合,是用螺丝固定的,
但是最后我还是选用了磁铁固定, 不然的话电池就没办法更换了,不像雷虎
E720的设计,电池是从机身正下方装入的。这样就不用拆头罩了

上方

侧面特写

再来一张

尾部一体的

没有任何定位孔,看来后期工程一定不小啊。。。

接下来是内部机身组装,这里不作细节描术,只对重要改动作讲解

空机是天龙600级四桨头电动款,整机是仿鸭子设计,在装机时我们也部分用了
鸭子的部分零件作升级,不为更强,只想更骚!!!

空机装好后是必须先外场作测试的,事先要装调好,才能穿上西装,
当然最后穿上壳后也同样要再试飞确保无误的,

四桨头!!! 我携带起来都不太方便, 桨也没办法折叠,只好折成现在的
这个样子,

机器比较重,加上四桨的扭力也比较大, 所以脚架须加装脚架像皮作防扭
但即使如此,起飞的时候尾吧也是会有点扭的。。。

机器装的是NAZA-H 要把各项参数都给调好,手动+增稳+GPS ,当然H飞控最
值得玩的也就是GPS模式了,

试飞成功后,就拿回来改装吧,像尾垂翼、水平尾翼肯定是要拆掉的

正面, 四桨真的不方便折叠,桨也只有折起来了。

尾旋翼部分。。。

接下来继续!!!

论坛服务器太渣,我一口气传30张以上就处理跟不上了~

楼主:
go on ......
这里水平尾翼也要拆掉了,不然塞不进的。

这里还需要反装,不然正上方的螺丝会顶到机壳,会有点受力。。。

这机子唯一不爽的是,这硕大的NAZA-H 就是没地方可装,连个陀螺仪安放座也没有
最后双面胶定位,扎带扎死

看下侧面效果,整机还用了鸭子的升级件,骚红色很明显的。包括马达齿,和新型马达
固定座

左看右看。。。

上看 下看

布线还没有整理,后期还要包覆

马达选配的也是很骚的,鸭子 750MX,都快近800级的动力了,具体表现如何呢?

真的不能再大了,再大就装不下啦! 没办法,主人要求甚高!

这个地方的大齿没办法升级了,鸭子的大齿要比这版本的要大一圈,就是装不上!也
就没有升级了,

升降舵要加装垫片,不然连杆不会水平,舵机线内部走线,整洁美观,千万不要干涉

尾吧特写, 装机时一定要装的顺畅

本想把尾巴旋翼装左侧的,想了老半天,可是L壁无法改动,最终只好放弃了。。。

就是L臂!!!

罕见的四旋翼!!!

拆下四桨头特写

连杆一定要调的精确,不然出现双桨可就麻烦了。。。

青一色黑白大桨,够黑也够硬!

机机强势插入,

预览下效果, 貌似装是没问题,但是改动是肯定的。

首先连杆就干涉了,这下可麻烦了

画线开磨,

磨的时候要格外当心, 这个部分很不方便操作,要不断的打磨、参照、修改

每磨一部分,要装上试试角度,不然你会后悔的,

打磨是一件很痛苦的事!!!

你可以看到,磨的还不够,貌似高度也差了点,

神秘细节图片

接下来更加精彩

网友:
好.等我也高一个根你做半

网友:
哇塞,什么像真机壳这么骚

楼主:
你可以看到整个要磨的效果,当然你参照好了之后,内部机身要定位固定,不然
移位了就整体又要变动了,

这个角度可以看的很清楚,

当然这里的高度是下面加装海绵内增高的,不然旋翼头出不来,毕竟这机壳不是
为这机身设计的,要改的地方还是要费一番脑力的,

机壳漂亮的舍不得下手,

放开了磨吧, 磨磨更健康。

打磨前的样子, 其实磨掉的部分还是蛮多的,

既然磨了,就难免 灰尘一地,脏也没办法了, 但是得提醒一下,打磨的时候请
注意及时清洁啊,不然这粉沫会很刺痒。。

不断的参照下效果

再来一张,

修边

暴光一下我的打磨利器, BOSCH ,庆幸有两块电池,不然这活真的要干个半年了
当然你如果没有电动打磨工具的话,也建议你不要动手了。。。

机壳头罩部分的个修改,基本上要打磨到边缘了。。。

看清楚机壳内部支架的修改, 这里的改动真的可谓传说,机体在机壳内总归要固定
定位的,但是这两个互不相关的机壳和机体固定在一起,还真的不易,这里正好用
斜口钳剪成图片中的缺口,可以借机体做左右和向上部位的定位,使得机身机壳配合紧密。。

工具 打磨头 尖嘴钳 三样利器

参照

检查连杆是否碰到机壳

装好后的效果还是不错的,检查干涉

尾巴要动工了,

果断磨掉

修个造型

装入感受下, 比较难装,缺口开的不是很大,

侧面没办法,只有开孔拧螺丝了,定位的时候,角度和高度的定位也很重要,这里
的定位孔也是尾部和机壳固定的地方,必须定位准确,水平角度当然也要调好

装上后感受下顺畅度,重要的是尾推不能被干涉到!

磨好后的样子,

本机壳选用的是,前三点轮子结构, 本打算改成可收放轮式造型,可最终方案无法达成
因收轮的长度和机壳的结构还不能满足这一点,只好老老实实的穿壳了

看一下内部结构,准备下手

前轮的安放盖 尺寸还要修改,真不知道funkey 当时的工作人员是不是打酱油了。

就长了这么一点。。。

楼主:
上垫片 拧上螺冒

光溜溜的机壳底部,连个定位孔也没有开好!只能自己动手了。

完成后

内部记得装入垫片

前轮内侧部分

前轮搞定后

别指望轮子会转的,这不是固定翼,这可是直升机,

看来看去。。。

站起来了

我本以为脚架是金属的呢,后来才发现是纤维造的,韧性很足,强度就只待验证了。

开始装入机体,、。。。。。。高度明显不够

加装“内增高”,选来选去还是雷虎桨托效果不错,不会变形,而且强度也够,还比较轻

正中间的合膜处要作修减,以便桨托上胶后可以完美贴合机壳底部

上泡沫脱水,其它AB 502,脱水就免了吧,又硬又没有韧性

两桨托铺平底部,

必须用重物压紧,

时间要压久一点,

看下效果,

内增高高度又要高一点了

安装排气口装饰物。。。

预先定位,

内部粘AB胶固定

窗户装饰片,要自己动手减裁,

小活考验着你的细心程度

粘好后的效果 比较满意

这里是从里面粘胶固定, 粘的胶千万别溢出了,不然。。。

这Z-POXY AB胶,华而不实, 还没有便宜的哥俩好好用呢

GPS固定座 这里必须要固定在尾巴上,要远离干扰

楼主:
双面胶定位固定, 注意长度

雷虎铰刀扩孔,

修减长形孔,不然插头插不进,

这像皮可以神器,你会明白的。。。

扎带左右扎,这样水平不会位移!

像皮圈 有了它,你的线材就不怕被磨坏了,效果如何? 亲!

记得NAZA GPS 上方箭头指向哦,这点不能忽视。

粘好后显得十分简洁了,

这里顺势插入水平尾翼,这样 两边做好标记!

led 灯,不为更亮,只谓更骚!

通电后,效果很明显啊,好看是好看的,可是这led的安装就显得十分麻烦了,又
有的忙活了。

像真机的灯罩,不像真的都不行啊,

首先是尾巴开孔, 这里要先选最小的先开孔,不然开孔开裂开了就麻烦了

把线穿入,线也是后来加长的,不然长度实在不够, 我不闲麻烦,因为习惯了。。。

装上灯座, 效果还是让人挺满意的!

夜视一张。。

里面的走线就要注意了,不然尾管的振动会磨损短路led灯,最好的方法就粘上一点点
AB胶固定牢它。

当我看到这超薄的水平尾翼我也头大了。

的确非常的薄,它的设计可能就是为了满足尾管的支撑且不干涉尾拉杆吧,

这里你可以看到水平尾翼是从这两者中间插入的,

尾部的孔位可以看出水平尾翼有多么薄,这里给装灯和走线来说就是一种挑战了,

当然线材需要重新改动,长度肯定要增加的,

这里要开四个孔,以便线材可以顺利穿过去,说穿过去可能太简单了,本身就没有孔位
的地方,你开孔后还要走线,费了我半天的劲才顺利穿过去。。。

线总算顺利穿进去了,

最后决定用usb线加长,这样四线在一起,反而更结实简洁

焊接当然必不可少,

焊好后要把接头给塞进去,

作品完成,非常满意,十分简洁,超赞!!! 符MX4一张

装入的时候线材会比较影响插入, 你要另外开一个小孔位,以便装入

楼主:
装入的时候线材会比较影响插入, 你要另外开一个小孔位,以便装入

尾翼上有原先的定位

把灯罩装上后的效果,左红右绿装的,会交替闪烁,跟真机一样!

装好后的效果 正面完全隐藏了。。。

只有反面可以看到灯

这里的走线,我内部加装木片做固定了,避免内部直线太乱,我要的是内外都整洁

AB胶固定

确实有很多的线,都一一穿进固定木片了,

简单看下灯光效果,

尾翼AB胶 选用Z-POXY 因为这胶是透明的,不影响外观

LED 模块 随便插入一个空余插口就行

固定LED模块

放入机身, 这里要记得先插入各端口线,不然放入后手无法再操作

注意边线的固定,这里提前在侧面打孔,以便用扎带固定相关线材

完成

要装头罩的窗户了,

这里都是选用AB胶固定, 这样可以保证整体强度

粘之前,要先反面先胶布固定定位的!

粘好后

前窗户是由外粘的

内部上胶的时候走了一圈胶布

完成后

样子不错,很骚!

此乃何物?

神物!

看出来了吧,窗户, 因为原型机中是没有窗户隔板的
那样的话看起来会掉档次.

剪切好之后的样子!

内部粘胶

接下来更加精彩!!!

楼主:
不要忘记了,这里也还有一个小窗户,也要装上隔板

头罩加装磁铁

AB胶点上固定

尾部后罩

尾撑部分加装了这样的一个钢丝,这个是额外改装上去的,不然的话尾桨会扫地的

完工,装机、、、

上电外场,这里又加装了一个桨托的高度,这样也好,电池放入也方便了

外场近照

很快上天,表现还行,但是尾巴似乎有点小问题

各种角度

低调

霸气

各种骚

全家福

定点完美

全装备外场直接调试,

NAZA-H 调试还容易,这里也是基于之前调好的状态。

NAZA-H 调试还容易,这里也是基于之前调好的状态。

粘好了又得拆,折腾,只为更骚!!!

总结:

整机整个过程完结的时间比较长,动手改动的地方也比较多,特别是旋翼头打磨的地方
比较关键,高度选择不正确只能开更大的孔,势必会影响整体美观。当然诸多细节也是
很费时费力的,焊接,布线,粘胶啊,无一不麻烦的。
PS:组装整个过程都枯燥乏味,只是装好后的第一个起落,我爽了一下!!!

机器手感,起飞感觉机器比较沉稳,飞起来看不到双桨,看来这四桨精度还是可以的。
打动作不会很灵活,非常适合新手,四旋翼相当于有副翼,自带稳定,唯一的不好就是
桨折叠不方便,手动的话会有点往后飘,跟尾巴重有关系,在我看来,基本上所有的直升机
穿壳后,尾部都会偏重,我不喜欢额外加铅块配重,感觉多余,只要我 拔至GPS档,我的
A109就像空中订钉子了,一点飘动也没有。

如何,这机器够骚不?

网友:
  视频啊~   看看啦~

网友:
洗洗睡吧~

楼主:
视频晚点献上,切GPS定点相当完美哈!!!

网友A:
机子够骚包!还看到lz钟爱的魅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子够骚包!还看到lz钟爱的魅族了!

是的,喜欢MZ的一心做产品。。。

网友:
机轮如果可以收放就好了

网友:
好骚啊顶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