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没飞完一块电~ 又冒离奇震动 !

楼主(2014-10-11):
刚飞半节电!落地后重新推油后突显~~离奇尾部震动!尾部细颤加大!尾部闷音加重!尾垂重影明显!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zk5MzMzMDc2==.html

又开始慢慢排震路 ~~

网友:
我怎么感觉不出来震动

网友A:
阳台兄那真是高精度调试啊!

网友B:
我也遇到这种情况,有时候很正常,突然震动加大。目前发现以下情况会导致:尾轴轴承旷量大,导致尾轴高转速时震动。尾传动轴伞齿不同心,导致尾传动轴震动

网友:
支持楼主折腾  必须的

网友:
阳台太猛烈了。。。

网友C:
没有炸机的情况下出现这种情况应该是轴承的问题吧?

楼主:
排震后情况 ~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ODAyMDIwNzAw==.html

网友D:
排震出来是哪里的问题呢?

网友:
所谓排震不会就是把螺丝紧了紧吧?实在想不到阳台侠手上装出来的机子哪里会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阳台兄那真是高精度调试啊!

  后面状态越来越差~    只是想保持良好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排震出来是哪里的问题呢?

  先后从单向套~ 尾部机件~ 尾撑杆~ 相关部位轴承~ ~~  最后在陀螺仪固定胶面上感觉不稳! 没粘接稳妥! 细微颤动导致尾部细颤 !

网友E:
每回看阳台侠的阳台飞都有赏心悦目的感觉。遗憾的是没有看到有机头罩的阳台飞啊。
另外请问一下,你的油门设置是曲线模式还是定速模式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每回看阳台侠的阳台飞都有赏心悦目的感觉。遗憾的是没有看到有机头罩的阳台飞啊。
另外请问一下,你的油门 ...

  50A 好赢   定速 !

网友E:
在问问定速设置多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问问定速设置多少呢?

  12T斜齿  三段 55/ 60/ 68  看自己适应需要的转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炸机的情况下出现这种情况应该是轴承的问题吧?

  没炸没摔没碰的情况下~  轴承排除后!  没想到是结合粘接的问题!

网友E:
引用 楼主:
12T斜齿  三段 55/ 60/ 68  看自己适应需要的转速~

多谢了!劳烦了,还有一个问题,设定速后摇杆在中间位螺距多少度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多谢了!劳烦了,还有一个问题,设定速后摇杆在中间位螺距多少度呢?

  NORM 下是:3-4度!  ST-1 下是:1-2度! ST-2 下是:0度 !

网友:
引用 楼主:
NORM 下是:3-4度!  ST-1 下是:1-2度! ST-2 下是:0度 !

学到了,多谢中!

网友F:
我的一只480也有这样的情况,低速无问题,开3D坚持不到1分钟,就开摆尾!不知道,楼主是怎么解决的!请教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一只480也有这样的情况,低速无问题,开3D坚持不到1分钟,就开摆尾!不知道,楼主是怎么解决的!请教 ...

    先后从单向套~ 尾部机件~ 尾撑杆~ 相关部位轴承~ ~~  最后在陀螺仪固定胶面上感觉不稳! 没粘接稳妥! 细微颤动导致尾部细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