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鱼尾?帮忙分析分析!

楼主(2014-10-11):
       配置信息:XA650机架 nazaV1 蜘蛛30A电调 3508 700KV 12寸浆 3S动力。
       故障现象:最开始我使用的是NAZA lite飞控,电机、电调都不变,飞行非常稳定,使用飞越的狗台。也拍了很多片子。大家可以看看这些片子。两个月前正好有点闲钱,就升级的A10三轴云台。换了XA的飞控,噩梦开始。不管是三轴云台还是2轴的云台,都能看到视频横向抖动(不是震动带来的水波纹),所有的平衡都做了一遍,各种调参都不管用。一气之下换了一个nazaV1 可是结果还是这样,减小旋转感度抖动有所降低,但是只是在悬停的时候,如果飞个航线还是会横向抖动,只是没那么厉害。(由于着急十一玩去我就将A10三轴改成两轴用,固定了Z轴。玩了几天,可是片子一点都没办法看。6号回到北 京,晚上想拍个夜景,结果打杆启动,4号电机冒烟烧毁,至今无法找到原因。)请各位大神、老师帮忙分析分析。万分感谢!还有就是四轴电调不做油门同步设定会有什么影响吗?

网友:
都冒煙燒了自己也知道問題了還需問嗎???
四號電機燒了,電調不知道是否有損壞最好仔細檢查下,

不做油門校準!每個電機出力會不同無法一致,造成某電機負荷過大及飛行穩定性變差等等現象產生。

楼主:
电调电机已经全部更换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