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S悬停怎么都定不住,怎么解…

楼主(2014-10-11):
昨天飞行的时候发现GPS悬停漂移很厉害,检查了IMU数值正常,机架震动手摸正常,每个电机震动相似,电机座平衡虽然没仔细检查,但用水平尺粗略看了下,没有问题。
指南针校准过,震动情况请看视频:

可以看出漂移很厉害,但是果冻是一点点都没有的(用的是24帧率拍摄,很能说明问题)

GPS安装坐标也仔细检查了,都是正确的,符号也没问题…实在想不通我的飞机怎么了,请让我死的明白啊!求高手

网友:
這地方gps訊號因該好不到那裡
都是遮蓋物,不知當時訊號如何幾顆星???

雖說訊號可能不好但因該還在範圍內gps精度水平2.5m、垂直0.8m
換個地方試試,你可以等滿星時再測試看看!

网友A:
除了信号好坏,GPS精度,也和安装有关,还是尽快上装机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了信号好坏,GPS精度,也和安装有关,还是尽快上装机图吧。。。

…装机真没问题…GPS支起15cm,电池下置…你觉得会有干扰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装机真没问题…GPS支起15cm,电池下置…你觉得会有干扰么…

基本不会有。。。

网友B:
环境问题  开阔地方拉到100高保证稳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环境问题  开阔地方拉到100高保证稳稳的

那么高就算动了你也看不到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么高就算动了你也看不到啊

跟你说白了,就是树林影响GPS信号,LED那绝对是绿红闪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跟你说白了,就是树林影响GPS信号,LED那绝对是绿红闪烁

GPS星数一直在6-10跳动…很偶尔会闪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GPS星数一直在6-10跳动…很偶尔会闪一下

那就是了  到空旷地方飞吧   你道路中间  两边树林那么多   GPS信号接收不稳定   我之前在几个楼盘中间起飞,也是GPS信号很不稳定   部分卫星信号被挡住  无法得到精确定位就会飘左飘右了  一绿一红  循坏   意思是6颗星  只有绿 >6颗  看说明书吧

网友:
我觉得你这个不错了,算稳的,我的还不如你的。

网友(2015-09-24):
你这个是几轴的啊,现在问题解决了没啊

网友(2015-11-02):
有没有可能电机安装不好

网友:
切换到GPS模式之后单闪或者双闪紫灯才会有自主悬停,,还有就是楼主检查一下GPS的安装朝向有没有问题!!!

网友C:
有没有炸过?

网友:
信号10颗星以上可稳定悬停!精灵3标准版以上的可以考视觉定位!不过这货在光线昏暗或是类玻璃平面也会失效!

网友:
环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