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能的i5,请问锁定状态电调发热,正常吗?

楼主(2014-10-11):
没用电调的bce,红线挑掉了的!
没用过好电调,杂牌的,飞行正常。
用bce发热更厉害,放在那里20几分钟,
电池
就没电了。
请问各位大师,是不是高级货,没这问题?

楼主:
顶高级货出来

网友A:
不正常,我用飞虅30A的,通电后电调一点温度也没有。
另外一架QAV,用的是银燕的12A,只要不飞,也不会发热。

楼主:
5iMX我爱模型的,看样子便宜货不能买。

楼主:
还有大师不同看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