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Yak54 EPP

楼主(2014-10-11):
呵呵,今早无风,试飞了我的第三架EPP板身固定翼,有人说,固定翼飞的是体验,我觉得说得很对。

记录一下:
机型:风范 9mm EPP - Yak54 (风范群内搞活动送的外观瑕疵品,但我却觉得印刷还是相当美观,呵呵。)
套材重量:65g
起飞重量:215g
马达电调:朗宇X2206 KV1500 + 好盈飞腾12A
电池:双天2S 550mAh (36g)
舵机:银燕塑料齿9克 EMAX ES08A
桨:浩业9047
接收:山寨四通 DSM2 4100E (3g)

精心装的,图片有点多,不妥的请指正和分享您更好的安装方式。

控是 DX7 美国手:

机翼前缘这地方炸机容易裂开,三角形加强下:

舵面用的都是纸铰链+502(牢固又灵活,舵机负担应该很小):

水平尾翼也用三角形加强下,减少变形:

总觉得固定翼的电池固定和起落架安装是个棘手的问题。
起落架是两碳杆对插的方式,用502固定的:

马达与电调是直接焊接的,木有用香蕉头:

总觉得电池要用魔术带绑定一下才可靠:

机身上固定电池的魔术贴公面一定要用泡沫胶粘,然后待12小时以上再用。否则很容易被电池拉扯下来:

网友A:
是2206电机吧?2216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2206电机吧?2216太大了

呵呵,写错了,改正了。

网友:
顶   很好飞的机机

网友:
非常好的机~

网友B:
电池不用绑也很结实的很难掉我的epp从没掉过飞这种飞机还没装过起落架呢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不用绑也很结实的很难掉我的epp从没掉过飞这种飞机还没装过起落架呢哈哈

呵呵,好的,我还不能吊机手接降落呢,练好技术后我也去掉起落架,这东西麻烦,又增加飞机重量的说~

网友C:
仔细看了,你的飞机非常糟糕,就用了一个碳杆加固机翼,整机会特别软,特别扭曲.3d飞机主要靠强度和轻来获得好的飞行性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仔细看了,你的飞机非常糟糕,就用了一个碳杆加固机翼,整机会特别软,特别扭曲.3d飞机主要靠强度和轻来获 ...

呵呵,谢谢指点,下次装好点提高强度。
"3d飞机主要靠强度和轻来获得好的飞行性能。”

网友D:
你的飞机副翼舵机通电后抖舵吗?我的和你的飞机一样,但是副翼舵机通电后抖的利害,不知何故?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飞机副翼舵机通电后抖舵吗?我的和你的飞机一样,但是副翼舵机通电后抖的利害,不知何故?

我的都不抖舵。你的副翼舵机是新的吗?如果你检查副翼舵机没有被憋住的话,建议你换个舵机试试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都不抖舵。你的副翼舵机是新的吗?如果你检查副翼舵机没有被憋住的话,建议你换个舵机试试吧。。。
...

谢谢你的建议,准备护岸舵机

楼主:
听说这个机很不错,加强合理,刚性好,重量轻。
请问你用的什么马达呀?2206 还是 2204?

网友:
引用 楼主:
听说这个机很不错,加强合理,刚性好,重量轻。
请问你用的什么马达呀?2206 还是 2204 ...

2206还没试飞,动力应该充裕,嘿嘿

楼主:
今早帅帅的炸鸡姿势,呵呵 ~

从这个角度看,貌似地球都被撞裂了:

这一下其实炸的还是蛮狠的,木舵角炸断了:

网友E:
这个飞机用2208  1400KV 9寸浆 20安电调  850毫安的配置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飞机用2208  1400KV 9寸浆 20安电调  850毫安的配置行吗

呵呵,你说的这个配置我用在另一款EPP上。Yak54翼面积偏小,且30倍的EPP偏软,所以不建议。
水星EPP: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extra=page%3D1

网友F:
视频视频

网友G:
引用 网友H:
看起来不错!
跟你一样的飞机上了2206电机 但我上了3s电池 感觉动力好猛

网友I:
碳杆安装时没有开槽,会影响加固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