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问题,希望得到解答

楼主(2014-10-11):
本人450无副翼。现在有个问题,就是飞不过十个起落之后,新换的齿盘组的单向轴承就会不转了,但是要是用手捏着大齿盘,转动旋翼头,单向轴承就又可以正常发挥单项的功能了,然后飞5个起落左右,就又不会发挥单向的作用了。我的问题是,1单向轴承到底有什么用处?2像我的这种情况,会有什么安全隐患吗?

问题二:我现在用手捏着大小齿盘保持齿盘组与机体不动,另一个手转动旋翼头,发现旋翼头还能左右转动约3到4度,问题检察过许多次,问题不出在旋翼头和主轴连接那里,所以推断是处在主轴和齿盘链接那里。我的问题是,1这种晃动是怎么造成的?2会有什么安全隐患?
这些问题我尝试通过更换齿盘组解决,但是还是出现这种问题,还有所有螺丝,都是安装到位,拧紧的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齿盘组与主轴的固定螺丝,有人说不能拧紧,用螺丝胶固定就行了,这样做法到底对吗?

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A:
电机转动减慢特别是电机断电时,电机齿和大齿之间速度慢慢停止,此时大桨的转动惯量很大,有了单向轴承,大桨可以慢慢自由停止,如果单向轴承坏了,整个大齿会带电机一起转,可能会有很大的阻力和磨损。我觉得你还是换个单向轴承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转动减慢特别是电机断电时,电机齿和大齿之间速度慢慢

麻烦您说的具体些,谢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麻烦您说的具体些,谢谢了

刚才没写完就点发送了,重编辑了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才没写完就点发送了,重编辑了一下。

好的好的,谢谢您

网友B:
第一个问题,简单打个比方你就明白了,自行车的后轮就是单项轴承,当你不想磴车,车子依然会前行,你可以随时停止或是发力。第二个问题,原因是主轴的孔径大于那颗与小齿盘贯穿的轴套螺丝的直径。第三个问题,小齿盘螺丝用一个止卸螺母就行,不要拧太紧,感觉螺母吃上力即可,过紧会导致小齿盘变形产生震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个问题,简单打个比方你就明白了,自行车的后轮就是单项轴承,当你不想磴车,车子依然会前行,你可以随 ...

太感谢您了,谢谢前辈的指导,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个问题,简单打个比方你就明白了,自行车的后轮就是单项轴承,当你不想磴车,车子依然会前行,你可以随 ...

请问我的单向轴承老是会卡住,这有什么原因导致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太感谢您了,谢谢前辈的指导,谢谢您

仅供交流~ 至于单项轴承会卡住?应该只有打滑一种情况吧,建议检查单项轴承套,磨损厉害就会实效了,瞬间失去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