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了快一年的naza V2 昨天下江了。求坠机原因分析,以此共同学习。

楼主(2014-10-11):
NAZA M v2  飞了快一年了,N个起落。就在昨天,V2彻底跟我说再见了。。

飞机配置:飞越机架(4轴),4108,nava,gopro 3+ ,三轴狗云台,两图传发射,一个天9接收,一个7008   估计7,8K损失

其实回想一下昨天的丢机还是有很多主观因素:

1,人的状态不好,因为有点感冒
2,发现GPS干扰后,报侥幸心态(2次)。在拍前一个大桥的时候,在GPS飞行状态下,由于干扰,飞控自动切换到ATT模式,我发现后将遥控器天关切到ATT模式,飞回降落
3,在第二个大桥,本想在桥的南桥头起飞,但是地磁干扰严重,GPS切不了,因此放弃,到桥的另一头飞行(但是飞行距离延长,视线也不是很好)。另一头GPS飞行正常,就在拍完准备回家降落的时候,发现GPS干扰,飞控自动切换到ATT模式,最后OSD的数据(电压:[4S]  15.1V   9个卫星,下降速度4.7m/s  ATT模式),最后就一直没有图传信号。
4,本来在第二个大桥的起飞环境就不理想,外加上云台手控没电了。就想着把最后一点点工作做完就收工,因此强行起飞。有点过急的心态也是导致这些丢机的原因。在飞机飞到指定拍摄地点的时候,飞机的图传信号就看不到了,只能看云台手的图传(OSD集成在云台手显示器中),同时不能目视飞机。

回头一起,有很多方面做的不够到位,都是因为没有丢过飞机,侥幸心态严重。这次也算是吸取教训,希望大家引以为戒!

另外有个疑惑想跟大家探讨一下,NAVA M V2 在GPS下飞行,自动切到ATT模式后,怎么会有这么严重的掉高?这个是飞机在物理位置上真实下降,还是气压计出错??

楼主:
另外补充两点
飞机是用天9控制,云台用14sg控制。

在主城区飞了很多个地方,都没有效地磁(我觉得差别不大就没效)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补充两点
飞机是用天9控制,云台用14sg控制。

遥控器为什么不调过来用?应该14飞飞机!!!!!

网友:
只能表示慰问。飞了这么长时间了,肯定不是飞控的问题。其他方面原因会很多种可能。所以我已经飞了好几年,但是至今绝对不敢在人群、车场和水面上飞。毕竟是电子器件,极有可能出个万一!

网友:
确实有许多方面需要记取。。。。

网友A:
群里有一个大师前天一早就告诉咱们,这两天不要飞,结果我这里有一个剧组前天拍戏炸机投水里,想不到你这也炸了.我总结吧,就是期不好,影响人的工作状态.

网友:
表示慰问!!

网友:
安慰下楼主吧

网友:
吃这碗饭,炸机、丢机是迟早的事,总有一天会发生的,解决的办法是:高风险必须有高回报,干两三个活就得收回飞机的成本,钱少了不去干,很少的报酬冒这么大的险,不值得。

网友:
丢 gps切定高,无效吗?

网友:
表示严重安慰,我也失联了两架,起飞前“祭天”(校准指南针)是有必要的,谨慎、谨慎、再谨慎……

网友:
我去!!!完全和我一样的,你看下我的帖子,我是10月9日的,不过基本没有损失。我在想,是不是att模式下的fs,和gps下fs,设置有不同,我gps fs都好的

网友:
不过我和你最大的不同就是,第一块电池通电,接收机自己掉频,闪烁,自己变对吗状态,然后我只好重新对吗,但是飞行正常。第二块电池,起飞,一开始好,也是突然干扰,图传也没了,最后一眼看到,应该是gps的,到了att,然后直接掉高了

网友B:
我感觉可能是干扰,然后,失控,但是接收机跳频到att而不是gps fs,然后直接降落了,但是速度不对!还有不能排除丢星,但是我下降姿态是好的,你看下我的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感觉可能是干扰,然后,失控,但是接收机跳频到att而不是gps fs,然后直接降落了,但是速度不对!还有不 ...

恩恩,谢谢回复,我在控里没有设置失控保护,你说的ATT下FS和GPS 下FS,是指遥控信号没有了才会显示FS呀。,但当时貌似没看到FS。就是掉高严重,GPS下如果FS,接着就是回家嘛。ATT下如果FS,就是回家并等信号,有信号就不回家了。但都没到这两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群里有一个大师前天一早就告诉咱们,这两天不要飞,结果我这里有一个剧组前天拍戏炸机投水里,想不到你这也 ...

对头,期不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恩,谢谢回复,我在控里没有设置失控保护,你说的ATT下FS和GPS 下FS,是指遥控信号没有了才会显示FS呀 ...

你如果没有设置fs,跳到att的话,你油门在什么位置?我觉得,天九也是有可能有问题的,我的我肯定是跳舵的,接收机有问题。还有,就是在干扰下,模式切换的速率

楼主:
att和gps都是用油门定高嘛,都是正常飞行,都在50%左右,应该是以上。天9我刚用,因为云台的sb功能要用SUB接收,所以将7008换下,用天9s控飞机,并用天9的接收只有一根天线。
切换速度就试了一下,切到ATT就没再切GPS。本打算切手动,但没有做。后来就失连了。

你的意思是,有可能天9的油门信号被干扰,导致飞机下坠?

网友:
看来江边还是很危险滴

网友C:
头像是什么机型?好眼熟

网友:
必须祭天。掉高不至于这么大吧。一直用v2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头像是什么机型?好眼熟

俄制的金雕啊~

网友:
表示慰问!

网友:
引用 网友A:
群里有一个大师前天一早就告诉咱们,这两天不要飞,结果我这里有一个剧组前天拍戏炸机投水里,想不到你这也 ...

知道美国的无人机怎么被伊朗诱骗降落的么?
安慰。这两天我也一直在炸鸡的边沿挣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群里有一个大师前天一早就告诉咱们,这两天不要飞,结果我这里有一个剧组前天拍戏炸机投水里,想不到你这也 ...

我也是前一天同样的掉高度,请问你说的大师是说日子不够吉利?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前一天同样的掉高度,请问你说的大师是说日子不够吉利?

对,大师真在群里说过,这两天不要飞,日子不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对,大师真在群里说过,这两天不要飞,日子不好

我靠,有这么神,我那天接收机也莫名其妙故障,请问那个群?我要去听听大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靠,有这么神,我那天接收机也莫名其妙故障,请问那个群?我要去听听大师

344105917 群号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头像是什么机型?好眼熟

你的头像是叫什么名字?好眼熟。

网友E:
请问您QQ多少 要是上了高一还想向您请教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您QQ多少 要是上了高一还想向您请教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的头像是叫什么名字?好眼熟。

冲田杏梨

网友:
两个群里都有你。。现在才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