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们帮帮忙关于K8设置

楼主(2014-10-11):
新手装机今天早上试飞,尾部锁的很好,就是平衡性不好,是不是我设置修正十字盘K8的感度不够呢,感觉修正很慢,飞行很要用控来修正平稳飞行,怎样才能可以增加K8修正十字盘的反应速度呢,如下图是不是设置这个地方的值呢,望有经验的前辈推荐个值,适合新手的,非常感谢,尾部值夜推荐个,呵呵

网友A:
我的尾舵陀螺增益设置75~80都可以,主翼陀螺增益设置86,风格也是86,那个偏行比率和敏捷度还没用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尾舵陀螺增益设置75~80都可以,主翼陀螺增益设置86,风格也是86,那个偏行比率和敏捷度还没用到。

非常感谢,采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尾舵陀螺增益设置75~80都可以,主翼陀螺增益设置86,风格也是86,那个偏行比率和敏捷度还没用到。

亲  也是450

网友B:
感度可以在控里调的,只要在k8的设置界面,右边有个其他→激活通道参数改成 辅助→陀螺增益就行了,这样只要在控里调整锁尾感度就行了,
我的450正常锁尾感度是65左右,如果是3d的话,基本要低于60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度可以在控里调的,只要在k8的设置界面,右边有个其他→激活通道参数改成 辅助→陀螺增益就行了,这样只 ...

谢谢,学到受用

网友:
LZ难道想K8自动修平,放手悬停么?

网友:
我的K8机身晃的厉害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C:
先调整敏捷度,调整博士帽里面的指数为0,把exp调成斜线 不要有任何的指数,用风格控制跟手度,然后控制回路优化。另外排震肯定是第一步。

网友:
先调整敏捷度,调整博士帽里面的指数为0,把exp调成斜线 不要有任何的指数,用风格控制跟手度,然后控制回路优化。另外排震肯定是第一步。不好意思看错了 看成了副翼的了,直接调整尾巴的陀螺增益,不行再进博士帽,博士帽里面的东西要慢慢调整,调整好了尾巴是相当爽的,但是一定要保证机械部分调整好了。

网友:
风格选100试试

网友:
80  80  60 100  60

网友(2014-12-31):
引用 网友C:
先调整敏捷度,调整博士帽里面的指数为0,把exp调成斜线 不要有任何的指数,用风格控制跟手度,然后控制回 ...

exp调成斜线  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