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试V977

楼主(2014-10-11):
新机到手,不免激动一番,但还是耐住性子,先把一些加固的功课做好然后再开练。
上一部机子是V922,相比之下V977在结构设计上看似有很多优点:
1,机架除了传动部分外基本就是一个简洁厚实的平板,没有像V922那么多眼花缭乱的纤细结构,应该非常耐炸。
2,旋转部分包括旋翼头,大桨,斜盘,主轴等的尺寸都减少了,应该更灵巧,惯性也小,更抗摔。大齿轮的“完美”泻力设计可以防止其他部分的进一步损坏,丢卒保车(下面还要说)。
3,头罩是2点固定,拆装更容易,底板前面有个鼻子,炸机时能顶住头罩,使之不易损坏。
4,尾管加粗了,2.5mm的炭杆,跟机架连接的部分也很厚实。尾电机座设计的也很简洁,尾垂材料韧性也好。
5,起落架厚实的太多了,和机身5个连接点,弹性依然不错,给人信心。

V977没有使用直线舵机,很多人说直线舵机耐炸,我倒是觉得旋臂舵机更好。直线舵机基本没有让劲,旋臂的受力可以旋转;直线舵机老是动个不停,吱吱作响,旋臂的很安静;旋臂舵机是密封的,草地的露水没有影响(对我很重要)。

大齿轮能起到相当的保护作用,但是对于老炸机的新手却也是麻烦事,每次都需要按压到位,炸得狠了齿轮脱落,黑色的在草地里难找,为什么不做成红色的?很快大齿就磨毛扫齿了。

遥控器跟V922样子一样,摇杆手感也一样,只是外壳变成土豪金色。搞笑的是左右手转换开关,左手油门时看到的显示是R,右手时是L。另外那个天线仅仅是个造型,里面没东西,刚拿到手时也把我困惑了半天。
对频可以随时进行,不象V922那样需要先开控再给JJ通电。开机时油门开关的位置也无所谓,不再有报警。可以在飞行中随时切换L/H/3D模式。后面的模拟器输出口被堵死了。遥控器的工作电流比V922要大10mA,是否意味RF功率大?V922常出现失控现象,此机尚未发现。H和L的含义代表大小舵量,这跟V922的不同。

造型上V922看着像高傲的小公鸡,V977看着像温顺的小兔子,但是小兔子比小公鸡猛多了。
查看螺距范围,大致是11度左右,比V922要小不少,但大桨的转速好像要高很多,杀伤力也不小。在家试飞不小心砍到家具,立刻削掉一小片木头,露出木茬,赶紧用咖啡色蜡笔涂盖一下,以免被老婆发现挨骂
977的动力强多了,3D模式反映极其敏捷,,尤其是H模式下,飞起来感觉很轻盈甚至有点发飘,控上的动作要小很多,还不是很适应。炸机N多次了,有几次摔的也挺很,这时候就能听到扫齿的声音了。到目前除了大齿看着有点磨损外,炸机零损失。
自旋的稳定性确实不错,跟V911一样了。大家说的大油门甩尾现象确实有,需要做点功课。飞行耗电要比V922大,500mah的电池飞行时间相对短。高兴的是V922的电池都能用在977上,做个转换线即可。

所谓的6轴模式是个新鲜玩意。飞行的效果好象是摇杆回中斜盘也回中,但飞机还是会惯性的移动,不象V911那样会自动停下,所以还是要反向打舵使之停住。形象点的比喻就是:3D模式是盘子里的球,永远向低的地方跑,而且加速跑;6轴模式好像冰面上的球,惯性匀速的跑。6轴模式可以像V911那样,仔细调整拉杆,获得完美的悬停效果。我可以用6轴模式在家里小心翼翼的跑个圆周航线,3D模式就不敢了。

补充一下。
发现V977的控有一些人性化的改进(相比V922),比如停机时:
1,油门摇杆位置不是最低时,释放TH HOLD开关电机不会启动。
2,油门摇杆位置不是最低时,打开3D开关,电机不会启动。
3,6轴模式下如打开3D开关,电机不启动,而飞行当中打开3D开关,则没有影响。
不好的是,V977那么灵敏(贼),油门摇杆还做成阶梯式的,感觉咯噔一下,飞机就窜上蹿下很多。

谁说V977主机架炸不坏?
开始发现情况的时候是:炸机之后发现斜盘的定位杆总是从导轨中脱出,百思不得其解,无意中发现摇晃旋翼头感觉有点软,仔细观察才发现,原来固定主轴的2个轴承之间的部分裂开啦。
不过总的来说,v977比前辈922更结实耐炸,加之结构简单,维修更方便。
10月23日

赞一下新买的白色大齿轮,齿厚1.5mm,轴孔配合的更好,材质比原装黑色的好不少(原装好像回收塑料做的),好用。11月2日

今天把主轴炸弯了,顺便摸索出一个维修办法,不过仅限于弯的不是太厉害的情况:找一个有平面的铁器(我是用一把老虎钳的平面部分),把主轴放在一个硬质平面上,比如防火板或硬木桌面,用平面铁器使劲压住主轴同时来回滚动,或者叫搓,直到感觉很平滑顺流没有起伏感为止。目测检查基本可以复原,试用效果也很好。穷人穷办法啦。横轴我也是这样处理的。
11月16日

经过一段试飞,证明自己修复的主轴还是有点轻微弯曲,振动稍大,在大油门时影响锁尾,要求高的还是换新为好。
今天装上了实心碳纤主轴和可移动限位中联,效果不错。我的V922也是用了这个办法,主轴寿命大大延长,否则可能炸一次就完蛋。不过我是在中联上面的主轴绕棉线加502,也就是说基本不让中联移动(大炸还是能移动),省得经常调整。原先的设计也是不让中联移动的。
11月23日

又飞了一个多月,小结一下:
V977的螺距确实太小了一些,在正负角度校准正确的情况下还不错,但炸机后范围发生变化,容易造成正飞或倒飞无力。
锁尾问题只要用大一点的尾桨就基本不甩了,我是把原浆延长一截使用,效果不错。
大齿用棉线502把豁口处绕几圈,轴孔填一点双面胶安上,按压感觉很紧就可以,D型口磨圆了也照样用。
我炸坏最多的是起落架,大桨打到硬物十字盘常断(草地飞就不会坏)。
发生过几次锁尾失效的现象,断电重启故障会自行消失。
振动对锁尾的影响很大,主轴不直影响最大。
如很多模友所说,V977的手感确实不好,姿态不如V922那么跟手和有预测性。2015年1月6日

随着手法的提高,6轴模式成为鸡肋,而且6轴模式对于振动极为敏感,动则甩尾,调机很是麻烦,各方面都要达到完美才行,不胜其烦。看到有模友说去掉减振海绵有利3D,实验之后果然不假,轻微振动不再影响锁尾,飞行姿态非常稳健(相比以前),但是6轴状态几乎完全失控。其实6轴模式自打入手以来很少使用,放弃了也不可惜。这样处理之后飞3D简直爽极了。
发现几次严重的响应延时现象,大约0.5秒之后飞机才动作。
电池插头很影响动力发挥,曾经以为电池坏了,后来用一点WD40处理之后效果很好。尾电机用720空心杯加直焊加叠焊,刷锅时飞机接近直立,连翻不掉高度,但钟摆彩虹还是做不来,不知道是不是自己手法不够。
旋臂舵机不耐炸,已经坏了2个,都是输出轴的根部连接电位器的那个塑料件损坏。
7月2日

对于事物的认识总是螺旋式上升,曾经很讨厌V977手感,但从总的表现来说,V977确实是一款好飞机。
新近入手新版977一套,螺距可以调到惊人的地步,调整螺距之后的飞机(油门微调按10下)一扫拖沓的局面,上升速度大大加快,令人欣喜,垂直钟摆终于能做出来了!
自旋翻还是不会做,动力加强无疑对练习自旋翻有利。
依旧有相应延迟现象,最惨的是发生在翻的瞬间!
这种密封旋臂舵机确实不如直线舵机耐炸,使用一段时间后虚位也变大,影响螺距。此款舵机在HOBBYKING的价格很便宜。
无刷电机使用塑料齿轮效果很好,基本不再发生扫齿现象,炸机时塑料齿轮能够打滑缓冲。虽然塑料齿轮容易崩掉,但价格便宜,更换方便。
11月16日

意外发现新版螺距可调跟控无关,完全取决于接收板,只要使用新版接收板(KN印字的)就可以调整。V977不同期间的产品性能也不尽相同,电调至少有3个版本,功能有区别。很多人不相信V977厂家的那段广告视频,其实真正玩透了就会觉得那其实很靠谱。

今天是飞的超爽的一天,2场大约飞了18个电。
飞之前把尾电机驱动管叠焊了,理论上又减少几十毫欧的阻抗,感觉尾电机吹风更加硬朗。加上重新绕制的电机,接收板供电直焊,尾电机直焊,至此V977的潜力已经挖掘殆尽。目前锁尾简直无敌,未见任何失控,只是高速航行时自旋有点吃力(自旋转速不匀),钟摆已不在话下,离地一米连翻无悬念。V977的功课差不多可以结束了。
2016年4月10日

v977一共买了3架整机,新版出来后又买了2个螺距可调的主板。2架正常服役,出勤率最高,一架改成了2S,另外把一架HCP100S的主板也换成了v977的,1控4机,其乐融融。(改成2S的不好玩,拆了)
2016年8月

把1.5mm的钻杆打进空心主轴里面即成不死主轴。一定要让钻杆位于主轴中间限位孔的两端,因为主轴变形都是这个薄弱点造成的,定位环可以用小螺丝从两面夹紧,或者用丝线+502固定。改造之后的主轴运转更安静平滑,已经大炸若干次没有变形。2016年9月21日

我都被被伟力搞糊涂了

我都被被伟力搞糊涂了

v977内部

v977内部

外观

外观

新款齿轮侧面

新款齿轮侧面

新款齿轮正面

新款齿轮正面

网友A:
看伟力控的塑料模具出来的质量就蛋疼。

网友:
这个飞机很好的

网友:
换上亚托的150的浆 飞3D不要太好哦!!只是锁尾有点不行 不过对得起这个价格了!!!超值的

网友B:
你列的1、2、3、4、5以飞行性能的角度来看都算是缺点,977突出的地方是原生的无刷动力和无副翼程序的自旋优化罢了。。。

网友:
支持楼主,977性能确实不错,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伟力控的塑料模具出来的质量就蛋疼。

一分钱一分货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列的1、2、3、4、5以飞行性能的角度来看都算是缺点,977突出的地方是原生的无刷动力和无副翼程序的自旋优 ...

所有的产品都是折中的产物,看怎么理解了。

网友:
六通入门机!!不错的,控有点垃圾!!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所有的产品都是折中的产物,看怎么理解了。

是的,到你已经不怎么炸机的时候,你现在眼中的优点很可能会转换成缺点。。。

网友C:
楼主对爱机的加强保护很到位,尾撑,棉线,都用上了,说明楼主是个细心谨慎的人!不过我想说的是,楼主的担心完全是多余的,977的脚架和尾管结实的你都炸不坏,特别是尾管链接处厚实得简直就像坦克装甲,再也不用担心炸机炸得首身分离。伟力的这一优点决定了其在新手市场中的巨大份额,其他品牌是不会这样做的。

网友:
控的手感,太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到你已经不怎么炸机的时候,你现在眼中的优点很可能会转换成缺点。。。

你说的很有道理!我现在还是初级阶段,关注更多的是减损,以免壮志未酬身先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对爱机的加强保护很到位,尾撑,棉线,都用上了,说明楼主是个细心谨慎的人!不过我想说的是,楼主的担 ...

太好了!我是被V922搞怕了。。。

网友D:
很细心的模友 977螺距已经固定了。 在飞3D时所有的大动作  舵量也需要打到底  依旧可以做到你想要的动作。  需要的是你的手感找到了 适应了它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细心的模友 977螺距已经固定了。 在飞3D时所有的大动作  舵量也需要打到底  依旧可以做到你想要 ...

V977的螺距我是没什么办法动了,目前也不想加长舵机旋臂什么的,我的飞行技术还不到那一步。我前一个V922的螺距虽说也是固定的,但是通过设定油门摇杆中位的办法,可以适当调整正负螺距范围,很有效。V977油门中位调整是自动的,没辙了。

网友:
听说977现在是国产小鸡鸡皇了。。

网友:
您舵机上的紅灯怎麼樣搞上去的?

网友:
V977最近是不是涨价了,8月份的时候淘宝裸机价格好像没有388这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