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四轴的动力配置,轴距600,全碳机架,机架重量536克

楼主(2014-10-11):
请教各位四轴的动力配置,轴距600,全碳机架,机架重量536克,16mm的碳管,
我现在准备的配置是这样的:郎宇x4110s kv400的电机,螺旋桨dji的1555,电调:好赢30A铂金电调,电池:6s8000mah的(现有的电池,就这么用了,呵呵),飞控:哪吒v2,飞越狗云台,外加一条黑狗。
这样的配置不知道行不行,能飞多长时间,或者是不是要把动力配置小一些会更合理,飞行时间能飞的更长。
请有配置经验的兄弟给个建议啊!!

楼主:
兄弟们给个建议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们给个建议啊!!

兄弟,建议你用蓝蜻蜓电机的BD4110,性价比更好

网友:
挂狗用3508就可以了,4s电

楼主:
谢谢楼上的两个兄弟啊,但是用郎宇x4110s 这个级别的就是不知道会不会有点大和动力浪费了!

网友A:
600轴距能上15寸桨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的两个兄弟啊,但是用郎宇x4110s 这个级别的就是不知道会不会有点大和动力浪费了!

同一头牛,拉两车砖和拉一车砖,能一样吗

网友(2015-02-04):
引用 网友A:
600轴距能上15寸桨吗!?

600-700的轴距都可以用15"x5.5"的碳纤维螺旋桨(皓业有零售这种专用的碳纤维螺旋桨),但是如果螺旋桨采用dji的1555就会出现拉力不够效率低下,电調也应该采用深圳飞盈佳乐的四轴专用电調为好,价廉物美!电源用最多4S了。没有必要用6S,我们使用的电源一直都用3S就足够了。【仅供参考】

网友:
郁闷,回复6楼的帖子失踪了,这里简单回复6楼:可以!

网友:
怎么又冒出来啦真是摸不着头脑。

网友:
土豪,跟我开始入魔一样,想一步到位,结果还是要学费的。

网友(2015-03-26):
刚入模,学习中,顶LZ

网友:
看你想飞多久了啊!挂狗30分钟左右6S8000 15寸桨差不多了,一般飞飞4S动力 续航15分钟左右就行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