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修复t10chp

楼主(2014-10-11):
在坛子里收了个坏的10chp,原来的主人估计是插电池时插反了,导致一个电解电容击穿,对地短路,烧毁了一个二极管,找不到贴片的,就拆了个直插的电解焊上,烧毁的二极管同样处理,另外,把原电池插头负极铜箔用刀割开串了个二极管,这样就不怕插反电池了,穷屌丝也开始享受哈高级控了,

网友:
电池插头负极铜箔用刀割开串二极管会增加电源内阻,而且会降低供电电压0.7V。

网友:
二极管有电压降

楼主:
相对来说,没有了电池接反的危险,这点压降可以忽略了

网友:
有技术就是好呀

楼主:
手机上不了啊,,改天上电脑上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