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30CC汽油机的升降舵的混控方法还有副翼的

楼主(2014-10-11):
本人刚从油,没设过这类混控。请各位大神指点!谢谢!

网友A:
你为什么要混控????

楼主:
升降舵两边是同向的,所以不混控不行吧?副翼我用Y线可以,就算升降不行

楼主:
现在是升降多用Y线的话打舵就跟副翼一样了

网友B:
用啥Y线。。。另外插一个通道就可以单独设置方向舵量了。

网友C:
把襟翼通道混控升降就OK了